[焊接] 电烙铁求推荐

楼主(2019-03-08):
买了一个深圳白光的BK950D的T12电烙铁,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焊接大焊点的时候,出现加热不到设定温度就灯闪无法加热,想重新买一个电烙铁,家用为主,用得也很少

网友:
买什么白光,一个45瓦外热式足矣,焊锡丝要好点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你也可以买个60瓦的  配个3块钱包邮的可控硅调温, 大点焊点也能搞

网友:
省点就买个936焊台,或者买个90w的高频焊台,二手的性价比高些

网友:
量量看电位器

网友A:
一百多块买个二手快克203,工具要用好的

网友:
大焊点还是要靠150w-200w的那种大功率烙铁,要不然会被累死,便宜好用,20来块钱让你体验一把大焊点一秒一个的快感

网友:
直接上车“文宇二合一高频焊台”吧。你可以搜索 一下数据之家的贴子。

网友:
直接高频焊台吧,以前用安泰信936b觉得够用,结果换主板电容非常吃力,年前搭棚了一个胆机,2.5的铜线搞不定,电容还因为焊接时持续高温挂掉一个,正考虑弄个高频焊台玩ing......安泰信936小b的买了以后肯定后悔,没用过936大B的,不知道能不能搞定无铅

网友:
二手固特802焊台,比weller81焊台好用的多

网友(2019-07-05):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块买个二手快克203,工具要用好的

为什么没找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一定要恒温的,还有内热比外热好用。

网友:
楼主用的950d我也在用,没有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手柄线有没有接触不好(弯折的部分),另外,大焊点可以用刀头

网友:
由于楼主中毒太深,如果我说只要一把30W外热尖头(头子一定要好,不要特尖,标准尖就行,和50W内热纯铜马蹄就够了,楼主会不会说我在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块买个二手快克203,工具要用好的

哪买的 能pm下购买链接吗?

网友(2019-08-09):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块买个二手快克203,工具要用好的

我也想要,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