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的维修

楼主(2019-03-08):
我是连电子元件都认不全的外行。超声波清洗机烧了保险后,经过站内大伙的指导,换了电路板上若干元件后竟然复活了,这是我第一个换元件修好的电器。特此发帖,对大家的指导表示感谢!原帖

网友:
找到损坏的元件换掉 一般都会好的  还得小心别炸机才好

网友:
不简单啊,,,虽然圈圈中的元件大部分还是好的

网友:
坏了这么多零部件啊

网友:
楼主够坚强啊,元器件差不多快换完了终于还是看到成功的喜悦了,祝贺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清洗机给个照片看看行吗,我自己做的清洗机 单独买的驱动板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烧掉电路板的

网友(2021-02-10):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清洗机给个照片看看行吗,我自己做的清洗机 单独买的驱动板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我想 ...

楼主连怎样修好的都不太清楚,你觉得知道怎样烧掉的吗?

网友:
   就图一乐呗,花钱没那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