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块五位直流数字数显电流表简单测试

楼主(2019-03-08):
一块五位直流数字数显电流表简单测试,买了好几年了一直在吃灰,今天拿来测试一下看能用在什么地方

商家的宣传资料
产品特点:
•        供电灵活:不需要隔离电源,可以用系统共地的电源供电。
•        体积小巧:外形尺寸仅48mm*29mm*22mm
•        精度较高:测量范围为0-3.0000A超过传统0-2.0000A表头。
•        带有防范接保护,防止烧毁电压表
基本性能参数:
量   程:DC:0-3.0000A
重   量:20克/只
显   示:五位0.36LED数码管
刷新速度:每秒>3次
供电电压: DC:3.5-30V
工作温度:-10℃~65℃
外形尺寸:48mm*29mm*26mm(长*宽*高)
温度系数:小于50PPM/℃
测量精度:±(0.5‰+2个字)

实拍的产品图片:背面

引线

正面

内芯正面

侧面A

侧面B

主要元件细节:8位单片机

通电这块是黄色的LED数码管

简单测试对比:约40mA

约100mA

约0.5A

约1A

约2A

滿载

从测试数据看来,虽然放了几年精度还是能达到技术指标的,有二块不知用在什么地方为好

END

网友A:
5位的价格有点高

网友B:
5位的,还没见过

网友C:
这个芯片在电压表头上用的比较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位的价格有点高

价格是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位的,还没见过

还不是猎奇,看到就买回来试一下就放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在电压表头上用的比较多啊

应该是便宜

网友D:
要是电压表就好了

网友E:
最小分辨率3.0000A/1024=0.0029,做4位用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电压表就好了

电压的我有4位的,当时买来是和这个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小分辨率3.0000A/1024=0.0029,做4位用合适

沒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叫做4又四分之三位,,,

网友:
跟你的34401差了两个段位级

网友:
10比特AD怎么做到3万位显示的!!

网友:
后两位完全是娱乐数字了,这种货你要测试就要测10MA以下一试就现原形了,这破玩意儿能到5位精度才是见鬼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误差已经达到了0.35%

网友F:
能测1ma电流吗?我有一个,标称3.000,比你少一位,其实不到15ma感知不到,无读数。因为我搞的是电子电路,主要测小电流,买它也就看它分辨率高。问店主,店主反而奇怪:别人都要测大电流,你怎么偏要测小电流?我变成另类。有些人创造高分辨率,很简单:多加几个数码管。

网友G:
精度没有想像中的高啊,既然是五位,肯定得比1999的高,实际上没太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测1ma电流吗?我有一个,标称3.000,比你少一位,其实不到15ma感知不到,无读数。因为我搞的是电子电路, ...

用这个测1mA我想可能不行,还不如二三十元的万用表吧,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度没有想像中的高啊,既然是五位,肯定得比1999的高,实际上没太大区别

这种表的精度可能高不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