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各位老师设计个简单的电容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2019-03-08):
用于记录仪在汽车启动瞬间断电的情况下供电,能保证电容10秒左右充满,保证记录仪能工作5秒不断电就行了,谢谢各位。。。我记录仪5V的,最大电流1A..工作电流500ma..我准备把电容装倒12V转5V模块后面,和记录仪供电线并起来。。。

网友A:
5v端并联几个大电容就能解决了

网友:
淘宝有成品啊 记得前段时间坛里有人发帖说捡了一个 我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网友B: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买个6.9元活动的奥迪四驱车,里面有一个150ma的电池,或者可以叫电容电池,把它拆了用到5v输出的位置,或者简单一点直接病一个大一点容量的6.3v电容就行那个东西充电超级快
而且另外说个题外话,你的这个记录仪是什么牌子的型号,为什么这么高的功耗,我手上两个记录仪都是5v200ma左右的功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买个6.9元活动的奥迪四驱车,里面有一个150ma的电池,或者可以叫电容电池,把它拆了用到 ...

弄个电容直接并在5V输出端么,不用串二极管防倒流么,那到底用多大容量的哈,还有就是从钥匙上电到启动也就10几秒,这个时间能把电容充满么,我的记录仪里面有WIFI和gprs,叫什么魅航,好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端并联几个大电容就能解决了

关键是并什么样的撒,电解,法拉,多大的才能保证10几秒充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并什么样的撒,电解,法拉,多大的才能保证10几秒充满电。。。

能供电5秒才是最主要的吧,另外推荐用带保护板的小锂电,电容电压不够稳定。

网友:
法拉电容2个就行了

网友:
应该并12v端吧,5v降压模块提供不了多大电流,顶天2A,电容大了充电都费事。12v端10A最少是能保证的。

网友(2019-06-05):
调整菜单,里面是否通电后有延时开机功能,我的是没有这个功能,就直接加了一个开关,发动机启动后再打开开关,或者做一个12V的延时电路,12v正常工作1分钟后接通记录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