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三串12V锂电保护板有个奇葩故障

楼主(2019-03-08):
一块三串12V锂电保护板有个奇葩故障,这块保护板是用在车载,吸尘器的锂电池上的,加了这个保护板吸尘器经常无法启动,转动一下就停了,有时又正常工作,后来就干脆拆了裸奔,特请教坛内高手倒底是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了

END

网友A:
那两个r004  换成小点的

网友A:
或者改成放电不过板  悠着点用 别把电芯过放了。
充电一定得过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r004  换成小点的

换成2欧的可以吧,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改成放电不过板  悠着点用 别把电芯过放了。
充电一定得过保护板

过放倒不会,因为装了一个电压表基本在10v左右就充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成2欧的可以吧,回头试试

采样电阻  那是毫欧啊  两个并联的  能找到小点一个也行。  改了注意mos温度  高了就加强散热。   我也不懂  上次一个卖保护板的给我说的 启动不了就减小这个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  那是毫欧啊  两个并联的  能找到小点一个也行。  改了注意mos温度  高了就加强散热。   我也不 ...

哦,贴片的数值有些看不懂,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12v3路带均衡,dw01是单锂保护常见芯片,对单个锂电检测电压过流过放统一通过并联大mos断电保护。
bb3aj60p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应该是均衡用的,通过a2shb小mos接通101电阻放电旁路。具体是充电时候均衡还是放电时候均衡还是都均衡没研究过。

网友B:
我用这板改过手电钻,没成功,问题和你的一样,最后也是放电裸奔,听其他买家说要加二极管,不过我不知道加在哪

网友C:
是板子问题还是电池问题需要先判断清楚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要分析板子芯片是否带延迟调整电容,如果芯片内置延迟时间那么你就不要改了,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保护电流太小,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的,如果板子本身没问题的话。老站有个不错的帖子是改保护板给吸尘器用的,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保护电流太小,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的,如果板子本身没问题的话。老站有个不错的帖子是改保护板给 ...

谢了,我去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板子问题还是电池问题需要先判断清楚

电池祼奔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板改过手电钻,没成功,问题和你的一样,最后也是放电裸奔,听其他买家说要加二极管,不过我不知道加 ...

不知道如何加只能照本宣科的按教程接线

网友(2021-09-14):
我也是用这个改充电钻,带不动。最后我是充电就P+P-,放电接P+b-

网友:
多半电池不行了 测下不带保护板运行的电池电压是否低于保护板保护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