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工具不能借——修热熔胶枪

楼主(2019-03-08):
同事来借胶枪用,还回来就说给使坏了。我那同事人很好,直说要买个新的赔我

自己修修,不会用的人,没等胶化开就死命扳

塑料连杆断裂

胶水连好,一开始就想着补强

衬入不锈钢滤网

个头小了点变形了

不想个样子了

拆个燕尾夹

安尺寸弯折

箍上,也算升级了一下胶枪

网友A:
这种热胶枪买卖也不贵,十几块钱还送一堆棒子
换了吧

网友B:
偶以为LZ又要3D打印这个零件换上呢

网友:
学到了 这个网粘这类东西不错

网友:
那个钢网补强的没有用吗?

网友:
承力部件,不好粘。

网友C:
工具外借必坏,很神奇的现象

网友:
最后铁丝好评

网友:
两端截个塑料管(比如笔芯)套上,减少磨损,虚位也小。

网友:
买了两个十块以内包邮的,还送了胶棒,随便借

网友:
刷单送的已经够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热胶枪买卖也不贵,十几块钱还送一堆棒子
换了吧

我这个胶枪没花钱,送的胶棒粘性不行,我特意花钱买的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以为LZ又要3D打印这个零件换上呢

一开始倒想打印或激光切割的,就是材料牢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外借必坏,很神奇的现象

一般人不会正确使用,也不知道工具的极限

网友:
是啊,工具借了,往往不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具外借必坏,很神奇的现象

更气人的是没坏必不会归还,问就说还在用,没用完,只有坏了才会还给你,比去楼下扔垃圾桶方便。

网友D:
这下再也不断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再也不断这里了

那倒是,自己用不大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