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块6买的电动车充电器终于折腾成了可调电源

楼主(2019-03-08):
相信不少朋友都看过,我买了个3块6的电动车充电器,可以输出55V的电压。

然后就自己开始各种折腾改电阻
将TL431有字一面向着自己,管脚朝下。左边第一脚与电源正极连接有一只(或者两只串联)电阻,减小这电阻可以降低输出电压;与负极连接有一电阻(也可能是两只电阻并联的),加大这电阻也可以降低输出电压。
把他改成了40V输出,一般改两个电阻就可以完成。
下图右下角三个电阻,修改阻值即可

然后再更换输出电容,结果第一次换了个2200μF的,结果充电器打嗝了

然后只能更换1100μF的,就正常了。

然后就是加装DC-DC模块:

因为没有长柄的,所以这个调节螺丝,改装好以后在里面的,这点比较麻烦

最后加一个电流电压表,一定要给这个表单独供电,供电也很简单,充电器本身有电压指示灯,实测电压1.7V,这样不太够,然后不经过限流电阻,可以得到一个9V左右的电压,足够给表用了
好了,用精雕机给外壳开个孔,改装完成

引出输出线:

用水泥电阻实测一下:

大电流跑一下:

好了一切正常,又可以藏起来吃灰了,哈哈哈。

网友A:
很棒!赞!!!
2569模块不能调电流,最好加散热片~~

3.6元充电器有链接吗?

网友:
恭喜楼主折腾成功

网友:
会折腾真是好啊

网友:
比我的便宜,我的8块多

网友:
原来加了个2596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赞!!!
2569模块不能调电流,最好加散热片~~

没了  现在不止这个价格了  加散热片没空间了,很坑

网友B:
这是三段充电器,你改的是低恒压,带载输出就会上升,并且也没取消限流,大负载电压又会下降,总之输出电压一直是较大幅度变化的,好在你将其输出调的比较低,所以波动范围内不至于超过后面降压板的最高输入,总之歪打正着倒是能凑合用,不过那个降压板的性能非常一般的,超过2a不加散热会非常的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段充电器,你改的是低恒压,带载输出就会上升,并且也没取消限流,大负载电压又会下降,总之输出电压 ...

这样啊。。。三段怎么弄成一段的?
我本来想买这种的,结果太大了,壳放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三段怎么弄成一段的?
我本来想买这种的,结果太大了,壳放不下

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把次级电流取样电阻直接用粗铜丝很粗的那种直接短路,这样高恒压和限流就同时取消了~

网友C:
我说我改的那个怎么老打嗝启动不起来呢,赶快去把电容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把次级电流取样电阻直接用粗铜丝很粗的那种直接短路,这样高恒压和限流就同时取消了 ...

好说,周一上班了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我改的那个怎么老打嗝启动不起来呢,赶快去把电容改小一点

哈哈,希望可以成功

网友:
我看了我的6块8的,输出是220uf的不是2200
改电压了一直在打嗝

网友D:
支持折腾,弄得很不错,谢谢分享,好奇精雕机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折腾,弄得很不错,谢谢分享,好奇精雕机长啥样

满足你的好奇心

网友:
支持折腾,动手总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棒!赞!!!
2569模块不能调电流,最好加散热片~~

到修电动车的地方,1块钱他们都可以卖给你一个坏的,要是收货佬收的话只有几毛。

网友:
改电压了出现打嗝是正常的,变压器摆在那里,是限定的大致的输出电压范围的,想只是改431调节电阻,实现大范围电压调整是不可能的,离开这个范围就会打嗝,也不是调整电容容量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