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一个半波整流好玩的地方,频率好了以后波形越来越直

楼主(2019-03-08):
又发现一个半波整流好玩的地方,频率高了以后波形越来越直
1kHz:

10kHz:

200kHz:

网友A:
这是寄生(分布)电容在作怪。

网友:
那必须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寄生(分布)电容在作怪。

那我怎么降低这种寄生电容

楼主:
我发现新大陆一样。哈哈

网友B:
带负载,高频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高频二极管

我想问一下 怎么样的算高频二极管

网友C(2019-04-08):
这就是为什么开关电源的电容比低频电源的滤波电容小的原因了,频率越高,需要的 滤波电容也越小,
探头里就有对地的电容,示波器的衰减选择开关的电阻对应也有接地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开关电源的电容比低频电源的滤波电容小的原因了,频率越高,需要的 滤波电容也越小,
探头里就 ...

以前没发现。真是好玩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发现。真是好玩呀

有个千钉鞋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