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link交换机灯不停闪

楼主(2019-03-08):
有一台24口的tplink交换机,一次意外断电,重开后所有指示灯不停闪,不能联网。拆开电源更换大电容及2200uf 2个和1000uf 1个,故障依旧。
双路输出原机3.3v,4.5a,实测双路3.2v,大电容约300v。

将一台华3同款电源换上,正常运作,主板完好,确定电源故障。

小白就此难住了。

网友:
查波纹,波纹大了可能,电容esr不够。

网友:
这电源不是12V的么?

找个3A或4A的12V显示器电源塞进去不久结了。

网友:
Tp-link交换机灯不停闪

网友:
看看高压电容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A:
这个电源图片中的电容是换了后的,,还是原来的?

网友:
电压波纹大

网友:
只能帮顶一下,试试熊猫说的方法,或者换了电容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图片中的电容是换了后的,,还是原来的?

这个图上都已经换掉了,换成日本的电容

楼主:
有些人恶心了哦,为了拿M币就这德行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拿一个12V3A的电源换上,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还有淘宝有卖这个电源板,好像是9.9元的样子

网友:
测试一下电源带负载情况下的电压。

网友:
有好电源可以用万用表对比测量下。

网友:
测试一下电源带负载情况下的电压

网友:
你看看3842的7脚输入上那个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换一个,就搞定了`

网友:
家里用得了24口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