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方案量产U盘极端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9-03-08):
一个usb3.0的优盘能认盘,点击提示无磁盘,格式化还是提示无磁盘。检测是银灿IS916方案。只能重新量产,步骤如下:
1、先下载了若干个量产软件,其中一个量产很顺畅,提示pass成功后,关闭量产软件,拔下u盘。
2、重新插入u盘,电脑正常识别,提示格式化,等格式化完毕,容量和拷入资料、速度一切正常,以为好了。
3、拔下u盘,再插上,竟然又与量产前现象一样了。
又多次进行量产,一些关节点也尝试改变,换了几台电脑,仍旧如此。
也就是量产正常,第一次插入使用正常,只要拔出,就没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U盘f挂掉了呗,或者是存在漏电,不行用低格工具试试

网友:
可能是主控虚焊了,我也遇到过一次量产完格式化好就重新量产再也不行了。
加焊主控搞定了

网友(2019-09-21):
我在看帖的时候发现一个哥们的回帖是这样的
“我也是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mp都比我多,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顺便帮lz把贴子顶上去”
我顿悟了,其实CTRL+c再+V是很简单的事,这么简单就能赚MP,还能把LZ帖子顶上去,得到别人称赞。。。。

网友:
sorting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