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浅拆个“清华同方”平板,型号E718

楼主(2019-03-08):
浅拆个“清华同方”平板,型号E718

楼主:
浅拆一个“清华同方”平板,型号E718.

网友:
金士顿的就安心

网友:
这里面也太凌乱了吧

网友:
清华同方也这么玩?平板最主要的一项参数就是待机时间,好平板怎么舍得把这么大的空间浪费呢,只装这么小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浅拆一个“清华同方”平板,型号E718.

坏了麽?干啥要拆开?

网友:
如此混乱,到底是清华同方没想好好做还是山寨产品啊

网友:
胶带贴的好乱,电池可以换块大点的

网友:
和山寨没什么两样。。。

网友:
清华同方、清华紫光这些品牌早就是贴牌产品了,我以前还在狗洞买过一个369的“清华紫光”平板,内部做工也和这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麽?干啥要拆开?

拆开看看与另一个清华同方E530有什么不同

网友:
谢谢分享,我猜是100¥收的哈哈哈

网友:
胶带不要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