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美工刀修理电热开水壶

楼主(2019-03-08):
同事拿来修的电热开水壶,无法使用。大D型插头检测完好

左侧看来还带保温功能

1000W的功率

热水壶一般是耦合器或温控开关出问题

拆开壶底检测,耦合器与温控是分开的

头一次看向上板起是接通的

再拆底座检测

开关完好,只控制保温

保温靠PTC加热片

没有过热迹象

最后才发现问题,用的电线应该不是原配的,插座设计在内部。有凸台的插头根本就插不到位,插了电源和没接电一样。

用美工刀切去四周的凸台

一切正常

网友A:
左边那个保温,好像没放壶上去也会工作啊?

网友:
不错,继续愉快的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个保温,好像没放壶上去也会工作啊?

不是加热壶的,另有一个器皿

网友:
哦,很不错,手工档,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