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样的LED调光模块叫什么?

楼主(2019-03-08):
4年前买了这样的一个3W小台灯,灯珠是1W*3个,现在感觉亮度不够,想换个7W的,不想用贴片式灯珠还想用这种草帽式的(主要这种灯珠用电烙铁好焊接)。

原卖家这种成品的可调光的灯不卖了,现在找了几家卖配件可以自己回来组装的,但是调光方案是专用的可调光LED驱动+普通的白炽灯可用的调光线。
这样的

这是我现在用的调光模块配的是普通的驱动

接线图,这样驱动模块始终通电,感觉不好,开关应该在市电输入端,后面的调光旋钮起到开关调光,

有谁知道这样的调光模块叫什么,*宝上 搜 LED调光模块没有这样的

谢谢

网友:
把电路图跑出来就差不多知道了。led一般是横流驱动,要不用专用的驱动ic,要不用双运方自己搭个恒流源,很简单的。。。

网友:
对于LED调光电路,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改变恒流输出电流,达到调光的目的;再一种是采用PWM技术,实现连续可调。

楼主:
谢谢楼上
画电路图没有那个水平
只想找到现成的

网友A:
可调恒流源 或者PWM可调占空比 前者好一点

网友B:
其实找出驱动的RS将其挑开一头,串入几欧的线绕可调电阻,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找出驱动的RS将其挑开一头,串入几欧的线绕可调电阻,就OK了

理论是这样,我试过串100欧的可调不稳定。

网友:
电路上的RS是什么东西?_360问答

最佳答案:取样电阻 电流过这个电阻会有个电压 通过VS 脚采样,内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找出驱动的RS将其挑开一头,串入几欧的线绕可调电阻,就OK了

大师 很敬仰你
兼职网络写手说不定改变你的人生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恒流源 或者PWM可调占空比 前者好一点

谢谢了
还是没找到你说的这样的
现用的这个调光感觉不错,亮度变化强弱明显顺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是这样,我试过串100欧的可调不稳定。

太大了,变化范围一大,就不容易控制,取样电阻多数的1欧以下的,甚至几个1欧以下的电阻并联,太小了,用100欧的简直大了几百倍,调节起来不平滑,我觉得,如果有10欧以内甚至更低阻值的多圈精密调阻,应该是稳定的,不行加并适当的电容来补偿变化时候的接续问题(前提是可别调到底,不然,很容易烧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很敬仰你
兼职网络写手说不定改变你的人生路

回头,等有机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变化范围一大,就不容易控制,取样电阻多数的1欧以下的,甚至几个1欧以下的电阻并联,太小了,用 ...

刚搜了下,tb搜不到10欧的
我用100欧的也是先并47u再串了原装的0.8欧最后再并20欧。
而且电容在电位器上,电阻都在板上。
效果实在不理想,
1、亮度不线性。
2、只要不是最亮,就经常莫名闪几下,有亮闪也有暗闪。

等再有空试试用拨码开关加电阻阵列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搜了下,tb搜不到10欧的
我用100欧的也是先并47u再串了原装的0.8欧最后再并20欧。
而且电容在电位器上 ...

肯定啊,因为不够精密,滑臂转换时,这外并的大电位器变化影响较大

楼主:
终于找到了相似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3.6bf9748419j4Aw&id=583649655478
区别在于这个尺寸大些,空间有可能放不下。还有这个要驱动是专用的可调光型的,

这个图清楚,懂得来说说电路

网友:
led灯不能使用可控硅调光。可以使用pwm调光或是恒流源调光模块。

网友:
tb买触摸调光板来改装

楼主:
这个 入手后安装配 可调光驱动 使用   很不理想 LED基本没什么调光效果 当然了不知道是 可调光驱动的问题 还是这个调光器的问题
换上白炽灯 调光效果还是很明显 而且在最暗 白炽灯光也不怎么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