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 C款双网口问题,U-nas启动必须要接显示器

楼主(2019-03-08):
蜗牛星际 C款双网口问题装了万由 U-NAS后顺利运行  网卡I211
目前的问题是U-nas启动的时候必须要接显示设备····  否则不能启动是什么鬼情况?

网友A:
直接黑群晖吧,省心省事

网友B:
哪里能看到这款具体配置啊 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黑群晖吧,省心省事

黑裙就是麻烦才没有搞得
并且数据恢复还特别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看到这款具体配置啊 想入一个!

什么值得买里面的C款双网口  搜蜗牛星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裙就是麻烦才没有搞得
并且数据恢复还特别麻烦···

群晖是成熟的商业系统,恢复都有具体步骤,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是成熟的商业系统,恢复都有具体步骤,很简单

有什么群晖的论坛吗?
好学习一个

网友:
不是有个VGA诱骗器嘛,那个可以帮到你

网友C:
修改bios就行,我装的万由

网友:
某宝一堆卖hdmi假负载的,可以买一个插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改bios就行,我装的万由

兄弟改的BIOS哪个地方啊  我也是这问题  我每次停电都抱着旧显示器爬上去戳HDMI

网友D:
先是看了cucme的帖子,开始看不懂,毕竟是小白,后来群里 金猪 给的详细解答!
用这个方法已经帮助好几位朋友了,小白细节有的还是不清晰,所以发个帖子!
不用下载软件,正常开启unas主机,显示器出现下列内容!

启动u nas  后
出现文字界面
U-nas login:
输入:admin
password:
输入:password
(输入:password 是不显示的,仔细输入回车即可)

回车后显示
Admin@U-nas:/$

输入 su root
password :
输入 yutech
(输入:password 是不显示的,仔细输入回车即可)

回车后在光标位置输入下行字符串(nano后面有个空格,字符串字母一定要输入正确)
nano /etc/default/grub
回车

找到
#grub_terminal=console
删除 #
删除后按ctrl+o
(按ctrl+o是保存,保存的时候好像得选一个字母Y确认,忘记了。。。呵呵)
按ctrl+x退出

退出后输入
update-grub
回车后拔掉视频线,重启unas主机,应该就可以了(应该是响一声嘀后等30秒进入系统)

用另外一台电脑登录unas的web管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是看了cucme的帖子,开始看不懂,毕竟是小白,后来群里 金猪 给的详细解答!
用这个方法已经帮助好几位朋 ...

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是看了cucme的帖子,开始看不懂,毕竟是小白,后来群里 金猪 给的详细解答!
用这个方法已经帮助好几位朋 ...

黑裙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也是不插显示器启动不了

网友:
我的是bios里把启动的引导改成只有传统引导了- -把UEFI引导关了,系统不记得选了什么,反正现在没接显示器也能开机用,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是看了cucme的帖子,开始看不懂,毕竟是小白,后来群里 金猪 给的详细解答!
用这个方法已经帮助好几位朋 ...

谢谢老哥  搞定了

网友:
同款表示没遇到这个情况呀

网友:
bios不要uefi,显示输出改为default

网友(2019-05-13):
直接黑群晖吧

网友:
好像我的虚拟机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