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按摩器专用电源适配器,里面芯片被打磨不起振,高频变压器没有电...

楼主(2019-03-08):
拆按摩器专用电源适配器,里面芯片被打磨不起振,高频变压器没有电压。

很轻很轻的一个变压器,拿上手感觉不到重量。

标签,竟然标2安,打死我也不相信的。

卡扣式的

里面的肉真的是不能再少了
viper12a芯片应用图,看着还真是哪里一回事。
DK124移动电源IC芯片典型应用电路(12V2A反激式开关电源)
电路板背面,整流桥堆和3个快恢复二极管

桥堆

两个并联的ss310

输入输出电容都很少

电源IC,被打磨了

输出旁边还空着个电解的位置,偷工减料很明显

LED指示灯也简配,真的............

稳压管是不能少的,在背部用了贴片

楼主:
我想问,还能修吗?光耦有2伏,高压有310伏,高频变压器输入没有电压,输出没有电压。

网友A:
好山寨啊,不是好电源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就是12伏供电的!

网友:
好歹还有颗芯片

网友:
U1炸了,单芯片方案很容易坏芯片,查得到相关图纸还是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用DK124换

网友:
没明显烧的,估计是IC坏了

网友:
这么省的电源不要也罢没牙膏了

网友C:
谢谢分享。。。。VIPer12A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芯片坏 了,根据引脚功能找个替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就是12伏供电的!

是的 =-=,就是12伏开关电源,这是我见过最省料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VIPer12A可以直接代换。。。。。

谢谢大神提供的意见,我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神提供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山寨啊,不是好电源

肯定不是好货来的

网友(2019-08-02):
这种芯片还需要打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