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百事通的镍氢电池,完全拆解

楼主(2019-03-08):
这款电池容量虚标,而且没用几次就坏了。
1、电池外观,明显充电漏液了。

2、剥掉外皮

3、电池已经充不了电,电压到零。

4、电池直接测量内阻,4.6欧,处于内部短路。

5、拨开正极密封环

6、可以看到正极的连接镍带。

7、直接断开正极。

8、剥开电池外皮,可以看到电芯,明显电芯缩水。

9、取出电芯,看到电池极板材料和填料。

10、电池内部完全拆解出来。

网友A:
这东西加水就复活,加上水就能充电了··电池的内阻是越小越好···你这电池加水以后内阻可能降到60毫欧左右

网友B:
纸上写的十进制变二进制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加水就复活,加上水就能充电了··电池的内阻是越小越好···你这电池加水以后内阻可能降到60毫欧左 ...

这个是极板短路了,加水没用。

网友:
樓上全是高人啊,厲害了。

网友:
拆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上写的十进制变二进制算法……

好细心呀!这么个小细节都发现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电池的内部结构,很简单哪。。。

网友:
楼主改天拆个镍镉电池吧

网友(2019-04-08):
不是质保1年换新吗》? 我也才买了一套呢

网友:
电芯太松了,严重缩水

网友C:
我有个7号,当时只有4mah,在加水后再几个循环修复到200多mah。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B:
纸上写的十进制变二进制算法……

而且楼主算错了,23二进制是10111: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7号,当时只有4mah,在加水后再几个循环修复到200多mah。

怎么保证密封,漏出来就完

网友(2021-10-20):
我这有套以前买的12伏5号镍氢电池(10节,1800mah),买来一直没怎么使用,原来准备当电门锁的后备电源,这么多年其实也没怎么用(因为这个还没怎么启用就换了另一种电压的监控,这个就没用上,实际我已经弄好了,当年试机,可以远程用手机APP操控家门锁开关锁),电池就这样一直闲置着吃了点灰,等有空拍照上图

网友:
当年玩四驱车的时候手里最好的电池是一节东芝的 镍镉还是镍氢忘记了 多年闲置饿死了 搬家的时候扔了 现在用爱老婆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7号,当时只有4mah,在加水后再几个循环修复到200多mah。

镍氢电池怎么加水,加水口是怎么拆的和封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