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用了十多年的老电磁炉

楼主(2019-03-08):
好久没发帖了一个用了十多年的老电磁炉,有两个按键不好用,拆开修一下顺便打扫卫生,发上来骗点M。

老电磁炉,买什么东西送的

+ -按键不好用了,用力按才行,有空就换了吧

陈年老油

很简单的拆开了

发热盘不知是啥材料

主板,简陋的散热

移除内脏,方便清洁

风扇也年久失修,噪音也比以前大了好多

洗一洗,刷一刷

2007年的产品

三星MCU,有点看不太清

换个按键还是很轻松的

VIPER12A,开关电源驱动芯片

有一只温度传感器,清除并重新涂抹导热硅脂

洗好的壳子也干了,开始组装

TEST……药到病除,好用的一塌糊涂

OK,收工

楼主:
看起来很山寨的产品,没想到能用这么久

网友:
山寨电磁炉,看来很少用啊,里面都没有多少油··用的还是山寨通用外壳磨具。

网友:
厉害噢。 可以用10年

网友A:
从拆开的内部情况看,灰尘多,油渍少,应该是收藏多使用少的电磁炉。

网友:
微电脑山寨电磁炉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很山寨的产品,没想到能用这么久

虽然是山寨的,但用料还是很不错的,比现在品牌的强多了,值得折腾修复。

网友:
能用十多年,质量不错哦
相对来说里面也挺干净

网友:
以前的山寨,现在有的已经华丽转身了

网友:
还以为是富士宝 ,做工还可以 ,老山寨也有良心

网友:
老电磁炉,都是铜线盘,如今没铜,都是吕线的了。

网友:
没备件的话还可以拆开清理锈迹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十几年了,不错!

网友:
十几年了,还能用,真不错

网友:
看样子是铝线的

网友:
别看那个时候的山寨,已经比现在的品牌的做工要好,这线盘虽然有点稀,但还是铜的

网友:
这线盘一定是铜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拆开的内部情况看,灰尘多,油渍少,应该是收藏多使用少的电磁炉。

一直在用,主要是煮面条,焯青菜用的,故没有太多的油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