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帝道 』工具协同作战,打造仿(德国)款承重九齿挂钩!

楼主(2019-03-08):
工具协同作战,打造超强承重九齿挂钩!本文分二楼介绍:

一楼:灵感指导,细心加工!
二楼:精工制作,成果展示!
    偶然需要到挂钩,预计9齿左右,先去店铺看看,质量好的
一两百元,上网看看偶然看到了这款挂钩,正是我需要的,价格也感人 。
看好下面这款:
斜钩
对比这款方型三钩,还是这款漂亮。
最多六个钩 ,这样的款式。
六钩的价格如下,我想要九钩啊
仔细观察这个钩的形状,灵感涌现,
开店用的挂钩和这个相似,正好剩下几套新的,何不自己 DIY一个九齿挂钩?
说干就干,找出来材料开始加工!
就是这样的镀铬挂钩,
动用工具一 :角磨机
下面垫块木板,开始加工。
都留下两个凸起 。
截断剩下的料。
打算用来加工的料。
因为截口锋利,用砂轮磨下 。
磨了两根很是粗糙 ,费力。
想起来俺的电砂轮 。
接电
开始打磨 ,火星四射。
看磨出来和没磨的对比 ,光滑漂亮。
继续打磨,刷刷刷 ,自制工具用途广 。
打磨好了十只 。
细节展示
楼下继续 。

楼主:
工具协同作战,打造超强承重九齿挂钩!
二楼:精工制作,成果展示!
挂钩基础:一根木方
测量长度
正好差不多一米,每10CM定位
手电钻加工孔,用了五毫米钻头,挂钩是六毫米的。
下面垫木柄走起 。
钻孔完毕
因为孔小 ,(插入才会紧),所以挂钩插入费力 。

办法一 :用斧头敲 多次也没进去 。
办法二 :用这个当顶,用力往下顶 。
旋转着往下顶 。
终于顶进去了,并和底部保持平齐。
顶进去四根 ,累的如牛,这样不是办法 。
买了一只比钉牢 。
钻6cm孔 ,挂钩头抹上胶水 。
很容易就放进孔里了。
用两根螺丝钉固定
钻四毫米孔 ,插入螺丝钉
墙上做平行标记
准备好冲击起子 ,上螺丝
用电锤打孔 。
打好的孔
加入胀塞
冲击起子固定螺丝
展示完工的挂钩 。
与成品对比 。
经过扭力测试,挂重物测试,此挂钩特别结实!
免钉胶是很给力 。
自我构思,精心制作的九齿挂钩。
经过自己加工,锻炼了都手动脑的能力,磨合了电动工具,还节省了100多块,可谓一箭三雕!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厉害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可惜了那么好的黄花梨木条,拿来车珠子多好!老板,你这钩子易生锈,不能挂湿毛巾······

网友:
木条拿细砂纸打磨下就完美了

网友:
吓了俺一跳!以为把俺的兵器给偷走了!

网友:
对皇上佩服,只要肯动手,勤动脑,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皇上是开时装店的么?

网友:
皇上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这种钩子不好 ,我家也有,放车库不到一年,全部锈蚀

网友:
买个四钩和五钩连着放不就是九钩了

网友:
很好,很实用,很结实,很环保,也准备复制一个,求赠送一些镀铬挂钩。

网友:
太厉害了,如果在安装挂钩前在木板表面再包一层薄薄的不锈钢那简直是绝了。

网友:
你为何不用原子灰批一下 在打磨一下 然后上点镀铬自喷漆。

网友:
还以为不锈钢板加圆钢焊了个呢,没想到是木头的

网友:
力臂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