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2片120G的SSD有人能吧2片合1片吗?

楼主(2019-03-08):
有2片128g 这种大S颗粒的,单面PCB,有人能给吧2片组成1片吗?
最好是带缓存的板子,这样对TLC来说掉速好点~

网友A:
bga转tsop,然后飞线叠焊,转接贴叠焊应该比较麻烦,但是手艺好有耐心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转tsop,然后飞线叠焊,转接贴叠焊应该比较麻烦,但是手艺好有耐心不是不可以 ...

能买个4盘位BGA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买个4盘位BGA的嘛

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买个4盘位的板子确实也行啊,不过2258不知道能不能支持这个颗粒,2256k肯定是不支持了

网友B:
2片不是更安全嗎?就算掛了一片,不會全部損失數據。
可以趕緊搶救另外一片的數據。

數據無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片不是更安全嗎?就算掛了一片,不會全部損失數據。
可以趕緊搶救另外一片的數據。

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买个4盘位的板子确实也行啊,不过2258不知道能不能支持这个颗粒,2256k肯定是不支持 ...

本来就是2258x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2258xt。。。。

你要带缓存,带缓存是2258,二者支持闪存不太一样

网友B:
分兩個SATA不行嗎?主板沒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带缓存,带缓存是2258,二者支持闪存不太一样

大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兩個SATA不行嗎?主板沒接口了?

没有,准备丢服务器当缓存加速盘,就一个2.5位置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数据无价!安全第一!

网友:
用2258H,4贴的板子。不过好像有点贵

网友:
做个阵列吧

网友C:
一首凉凉送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首凉凉送给楼主

这个软件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首凉凉送给楼主

什么意思,不懂啊

网友D:
有这个折腾的时间还不如买个好的,现在也贵不到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折腾的时间还不如买个好的,现在也贵不到那里去

贵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