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角磨机这个部位怎么拆?

楼主(2019-03-08):
收了坛友的几个角磨机(东成ff05-100B)准备全方位保养下,其余都已大卸八块,就剩这个头部齿轮拆不了,也没看到卡簧之类的东西,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是不是得上拉马

网友A:
用两爪拉马,得费点劲,反正是不好拆,这个是压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爪拉马,得费点劲,反正是不好拆,这个是压进去的,

谢谢 看样子得买个拉马了

网友B:
目测是压进去的,里面有轴承,可以敲出来,但可能损坏轴承,要大点的拉马。。。

网友:
前壳子是铝合金的,搁不住大力出奇迹,搞不好别说我乌鸦嘴,敲破了壳子又得贴钱

网友:
没拆过,不懂

网友C:
这类零件连接处一般都有卡环固定的,仔细找找吧.

网友:
我拆过,可以敲出来的!垫硬木敲

网友D:
图1看着明明是有卡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零件连接处一般都有卡环固定的,仔细找找吧.

开始我以为也有卡环,拆了才知道没有

网友A:
把齿轮拔下来,里面有卡簧,固定轴承,搜索修理角磨机视频自己看,我以前拆过东成的不好拆,压的紧,实在不行还得加热,淘宝上有零件图,可以参考东成的,

网友A:
自己看,有的是卡簧,有的是压板,有时用拉马不一定好拆,实在不行自己做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有的是卡簧,有的是压板,有时用拉马不一定好拆,实在不行自己做工具, ...

谢谢,估计是硬压的,已经买拉马了,希望能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齿轮拔下来,里面有卡簧,固定轴承,搜索修理角磨机视频自己看,我以前拆过东成的不好拆,压的紧,实在不 ...

关键就是大齿轮拆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压进去的,里面有轴承,可以敲出来,但可能损坏轴承,要大点的拉马。。。 ...

已经买拉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1看着明明是有卡簧的

那不是卡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拉马了

拉玛放不进去,还有其他拉玛就不清楚了。我的博世就是加热后就容易出来了,当时我也是一脸懵逼,就这样压进去没卡环怎么会牢固呢?跟着又拆了一台国产杂牌的,也是压进去的。其他角磨机没拆过不敢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