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坛友让我帮忙做俩闪迪片子U盘,收到竟然是64G TLC 的,迷之闪迪

楼主(2019-03-08):
闪迪片子,编号60122-64G 132针脚
竟然是TLC.
ID453E99B3
453E99B37A72

SDYNBIBMA-64

收到坛友的片子

废话不多说,MLC直接上903

903板子加片子,

结果不支持......

.芯片精灵检测
64G   TLC  竟然是1CE的片子,无奈了,型号都识别不出来,SM3267  不支持,查了所有资料,竟然查不到芯片的资料,

多少纳米,等等等等...........

安国走起

量产工具

顺利识别容量ID ,废话不多说,

量产,速度优先,EC 选自动,量产

只能开出一半容量,无奈了, 再次把EC调到10  量产一次,

容量依旧,无奈,装壳,给坛友邮走,就等等看以后有没有别的板子支持了,

也不知道什么奇葩的板子,可以支持这个颗粒,

估计是2258拆下来的颗粒把,要么就是马牌?????

坛友也是别人那里拿来的,迷之闪迪

网友A:
查了下 3268AB里有这个id,你可以试试
3D TLC

网友:
被骗了
紫著

网友B:
反正46XT拆下来的颗粒基本上就只能做缓存U盘(或者叫小姐姐的破73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 3268AB里有这个id,你可以试试
3D TLC

手头没有这个板子,只能给他安国然后邮寄回去了,量产他慢慢鼓捣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46XT拆下来的颗粒基本上就只能做缓存U盘(或者叫小姐姐的破737?)了 ...

这个不知道哪里拆的,2246XT 的我做成U盘 当存储了,

网友:
为什么能开半容量?因为这是个2CE的片子。。。。为什么精灵只显示1CE。。。因为闪迪是靠电位控制片选的。。。。这是闪迪惯用伎俩,从TSOP就开始了,高手可以解扣,你可以试试问无奈大神买无奈神贴。。但是治标不治本,到头来多半还是安国的命。。。

网友:
个人猜测...

U盘主控能不能支持某FLASH, 有部分原因是厂家不想让一个型号的主控支持太多,让你们有买的动力.

很多主控就是一个51单片机,,,ISP固件就是经过处理的51程序.
当然这个是增强型的51,,有USB,有DMA,能在硬件上支持FLASH的读写协议...等等...

-

网友C:
3268带32g 64g tlc最合适了

网友D:
你这个能开出来一半已经不错了,我有个32G的 TLC,安国ecc 开到12都只能开出来7G多,量产时间超长1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8带32g 64g tlc最合适了

手头没有板子,没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能开出来一半已经不错了,我有个32G的 TLC,安国ecc 开到12都只能开出来7G多,量产时间超长10+小时 ...

能用就好了,要不就拿相同容量的换下来研究一下,但是不能留下来,避嫌

网友(2021-12-19):
同事这个u盘一样颗粒,主控事安国AU6989SN  有法处理么大佬,显示坏块未知。

网友(2022-03-31):
453E99B37A72  2258xt识别1ce 无解中

网友:
只见过453e98b37672是闪迪的bic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