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蓝牙音箱不开机、死机等疑难症状求助

楼主(2019-03-08):
蓝牙型号是雷登 IP-4919
这是卖家在坛子里的拆机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6030
这是论坛网友的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9243 我买到的蓝牙芯片是这一版。

由于机器不在身边,所以没法实物拆开来展示,只能简单描述一下问题所在,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线索或建议。

问题描述:
1、基本症状是充电时指示灯无反应且开不了机,持续插电一段时间会有一定概率恢复正常。
2、重插电池或排线大概率恢复正常,但隔段时间或操作当中自动死机,死机后戳重启孔无法重启。
3、死机时如正在播放音乐,音乐不受影响,不会卡顿,但无法操作按钮。
3、拆机重插电池或电源解除故障,但合上外壳后故障依旧。
4、故障时猛拍有一定几率恢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目前已采取措施:
1、换了主板与蓝牙模块的排线,蓝牙模块排线没问题,排线插座没仔细检查。
2、充电小板与主板通路检查无问题。
2、电池无断路问题,故障期间检查主板是通电状态。
3、初步检查无虚焊。
4、外壳和螺丝对PCB或线路无影响。

大家帮忙分析指点一下啊,如果需要提供其他线索,我回去接着检查,弟在此感激不敬!

网友:
蓝牙音箱不开机、死机等疑难症状求助,望大神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A:
建议跟换电池测试看看,充电无反应有可能是电池小板坏,可能是不读电池数据

网友:
死机无法操作按键,,但音乐正常播放,,应该检测CPU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跟换电池测试看看,充电无反应有可能是电池小板坏,可能是不读电池数据 ...

测过电池电压没问题,故障状态时主板测量是带电的,机器正常时,充电红灯亮,也可以充满。

楼主:
更新一下,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猛拍可以消除故障了,但确实没有虚焊…不管了,这音箱底噪实在感人,音量小的时候,底噪比歌声都大,回头加点屏蔽吧

网友(2019-12-10):
拍一下正常应该是虚焊了吧,这个可能比较大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