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三星5V0.7A手机充电器,电流这么小可以做什么?

楼主(2019-03-08):
外观,已经拆了忘拍照

这东西应该好几年前的了

网友:
点亮usb小灯

网友A:
加个升压板可以用来驱动12V风扇给家用小设备散热,比如路由器,光猫啥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2瓦的led灯条小夜灯啥的

楼主:
拆,超声波焊接... ...

拆解到此结束,你们是不是发现电路板上少了什么东西?对,就是USB母座,为什么?

网友:
拆过无数这电源  这代工厂第一次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升压板可以用来驱动12V风扇给家用小设备散热,比如路由器,光猫啥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

其实大多数风扇5V输入也能用。我以前弄过电脑风扇手绕无刷电机定子。USB灯头和小音箱都可以用。

网友:
可以用的地方太多了,各种改造需要时都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多数风扇5V输入也能用。我以前弄过电脑风扇手绕无刷电机定子。USB灯头和小音箱都可以用。 ...

是的,但转速有点不令人满意,事实上9V那种带12V扇我都嫌弃转速低了。
USB灯头和音箱确实很实用。

网友:
我还用500ma充电头晚上充手机,第二天基本可以充满,而且小电流充电电量更耐用

网友:
改成12V的,带个风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