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吊扇

楼主(2019-03-08):
有点年代,生铁下壳,冲压上盖,油浸电容,标签什么看不出了,查不到年份,叶片已无,随他拆吧

他拆的,大锤80

指点一下,不要拆的太那个,不要碎尸了吧
我捡个电容,有油声

网友:
家里还有台吊着,没更高的梯子,凳子不够高不好拆销子卸下来。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吊扇用斜绕组定子,以前我在网上见到的吊扇,是双层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吊扇用斜绕组定子,以前我在网上见到的吊扇,是双层绕组。

老的都是这样的,我老站发的自己家,40年的也是

网友(2020-07-15):
噪音大吧,还是璧扇或者落地扇好用多了

网友:
怎么看过这种油浸电容,原来有个老钻石吊扇,用了有20年了,后来换了一个,也是钻石的,别的不说,老的单机头重量就比新的整机都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