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硬盘录像机,供电接口好坑

楼主(2019-03-08):
从库里巴拉出来个录像机,想用下

海康经典外观

萤石使用

背面接口非常简单

这个电源接口太坑了,电源不好配

里面也很经典

小主板很简洁

还带个电源开关,好评

卸下来主板

背面有个flash

拆掉电源端子

换通用的

安装完毕

还凑活吧

弄完又去了一趟仓库,随手捡了一个电源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以前的模拟机有一排插口  这现在种机器是怎么输入的?

网友:
新加的插座感觉好脆弱的样子,不经常拔插也将就了
木牙膏了

网友B:
看到你随手捡到的电源 真心的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模拟机有一排插口  这现在种机器是怎么输入的?

网络机,这不是模拟机

网友:
厂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专用化,省得你弄个电源就往上插,除了问题还得厂家背锅。个人愚见。

网友:
原电源你捡出来了,这帖子欧阳锋看着顺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络机,这不是模拟机

那还得个交换机吧?  不然物理网线那一堆头子插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随手捡到的电源 真心的笑了

白拆了

网友:
确实是白拆了

网友:
硬盘的容量很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得个交换机吧?  不然物理网线那一堆头子插哪?

是啊,另配POE交换机啊。

网友:
谢谢分享。。。请告知仓库坐标,我也去捡几个电源。。。。

网友:
设置这种插头是保障供电可靠性,那种普通圆插孔可靠性比这个差多了,况且这种插头能单独买到。

网友:
最后看到你随手捡的电源我不厚道的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此处省略N个哈哈!

网友:
大牌子货,质量还行

网友:
电源也有了。再把原插口换上,完美。

网友:
你真会折腾

网友:
哈哈,,我也看到那个电源了

网友:
好几张照片都是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