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绕线器,上古时代的神器

楼主(2019-03-08):
电动绕线器,上古时代的神器

电动绕线器,很重,全新的东西,适合收藏,江浙沪的最好,800M币出,邮费按实际收取,偏远的不要拍

网友:
800折人民币8元,大神快来啊。

网友:
很便宜啊,会不会少写了个零。可惜我不会用,要不就拍下了。

网友A:
哈哈,你想卖800元吧? 拍下别反悔哦

网友:
2kg邮费差不多十块钱江浙沪,也还可以啊

网友:
RJ绕接系列绕线枪
    周通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绕线枪无焊绕接技术是先进的紧密器件连接技术,对单股实心裸导线施加一定拉力,使之按规定的圈数紧密的缠绕在带有棱边的接线柱上,使导线与接线柱形成牢固连接接点的技术,从而达到可靠的电气连接。是一种不同于螺钉连接、焊接、压接、刺破接连的连接方式。导线与接线柱绕接而成得接点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常规型,一种为防震型。与同锡焊连接有本质区别,比锡焊连接有较大的优越性,具有如下特点:可靠性为锡焊连接的十倍以上,工作寿命长达到数十年。绕接连接从根本上消除了锡焊连接存在的虚焊问题。绕接点牢固耐久,抗老化和耐腐蚀。防震型绕点的抗震能力是锡焊连接无法比拟的。绕接连结的生产质量稳定,外观整齐,无锡焊连接需清理导线头,锡渣和熔剂余痕的麻烦,也就消除了由此而产生的短路和腐蚀和隐患。绕接操作简单,容易掌握,工人简单的培训便可进行操作,而锡焊工人的熟练掌握需半年至一年时间。绕接对导线的绝缘层及元器件无热影响。绕接无污染物,改善了工作条件。能充分利用空间,可以实现高密度装配,有利于产品小型化,还为产品电气连接操作向自动化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退绕方便。质量容易控制,检验直观简单。绕接不用锡焊料和熔剂,降低了生产成本,比锡焊连接可提高工效一倍,如果采用半自动或自动绕接,则可大幅度地提高工效。与锡焊相比可节约电能一半以上。无焊绕接技术具有高可靠性、寿命长、效率高、无污染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通信、电器仪表、数控、牛角,企业生产,航空航天等技术上。

一般人的确用不到,连接工艺基本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想卖800元吧? 拍下别反悔哦

就是800M币只要付邮费就OK,2KG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800M币只要付邮费就OK,2KG重量

我拍下了,先谢谢楼主!
是不是再拍一次算邮费?请楼主看到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拍下了,先谢谢楼主!
是不是再拍一次算邮费?请楼主看到后回复。

也行 吧,菜鸟18块运费,本来邮政很便宜,可惜邮政不能寄这些电子类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拍下了,先谢谢楼主!
是不是再拍一次算邮费?请楼主看到后回复。

明天上链接,再拍一次运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上链接,再拍一次运费吧

好的!请坛友在积分商城你发个1800M币的帖子,我再拍一次运费。请写明“电动绕线器运费专拍!”。

网友:
先谢谢楼主!邮件完好收到了,试试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