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净水机滤芯

楼主(2019-03-08):
说一下,我的净水机十年了,第一次换,感觉只换第一组pp棉就可以了,出来的水泡茶完全没问题,基本厂家送的滤芯够用一辈子了,所以不要听商家忽悠。换的时候注意顺序,我两个桶顺序高反了,竟然漏水,换完清理完之后电机声音也小了很多,

网友A:
六个月就要换了,太长了废水增加水费也增加

网友:
原来我家用的井水,7天就不出水了,堵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这么能抗?我家海尔的一年一套。:cry:600圆。1级3~6个月,2、3级6个月左右。4级一年,5级6个月。到时间对应滤芯会报警。

网友C:
过滤棉太脏了,我用透明瓶,看到变色就换了,这过滤棉很便宜

楼主:
这m币咋回事??一个7000一个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个月就要换了,太长了废水增加水费也增加

这个老机器,废水很少,冲洗的时候才产生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这么能抗?我家海尔的一年一套。600圆。1级3~6个月,2、3级6个月左右。4级一年,5级6个月 ...

最早期的产品,好像是沁园吧。那时候700 现在900 了。而且只有冲洗才产生废水。
我这水质差,龙头净水半年就堵死了。 这个竟然用这么长时间,我也是很奇怪。
自动的最烦人,检测滤芯更换就不工作了,这种机械的,只要堵不死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滤棉太脏了,我用透明瓶,看到变色就换了,这过滤棉很便宜

十年了,昨天心血来潮才换 的,本以为都堵死了。

楼主:
就是这个家伙,最简单的

网友D:
自己不用TDS笔测的吗?这样还敢用啊

网友:
我三年换的,也是这样.

网友E:
ro膜基本都穿了吧,所以没废水了。单纯当个过滤铁锈泥沙啥的了。还不如拔了后面和电线只用前面三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不用TDS笔测的吗?这样还敢用啊

TDS不是测水质的

网友F:
这个东西太久不换,出来的水比不装过滤器还脏,有细菌的

网友G:
PP棉最便宜 几元一根,一周换一根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这个绣成这样了,平时喝水没有喝出味道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ro膜基本都穿了吧,所以没废水了。单纯当个过滤铁锈泥沙啥的了。还不如拔了后面和电线只用前面三级了。 ...

ro很好,有图片,我这个是前期的净水机,不知道现在的净水机废水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太久不换,出来的水比不装过滤器还脏,有细菌的

怎么想的,比不装还脏,你以为细菌愿意冲破重重阻碍跑到出水口吗,那些都是商家黑你的。就像你得个发烧医生引深肺炎死人什么的,就像机油1万公里一换损坏发动机什么的,就像喝隔夜茶致癌,唉这个社会怎么这么黑暗

楼主:
引用 网友G:
PP棉最便宜 几元一根,一周换一根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这个绣成这样了,平时喝水没有喝出味道不同吗? ...

没有,比原水好很多,只是感觉没有以前水质纯了,但是也能喝,没有杂质,其实这个东西用起来很省的,就换了第一级过滤棉,机器就跟新的一样。新水口感稍好。不过纯净水做的饭感觉很难受。一般只喝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ro很好,有图片,我这个是前期的净水机,不知道现在的净水机废水那么多

肉眼是不能判断ro膜的。。。要测试出水的tds作为参考。没有废水的ro不是穿了就是接到废水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