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中控智慧打卡机无背光问题

楼主(2019-03-08):
这个打卡机是在垃圾堆里捡来的,壳子坏了所以只是把里面的电路板显示屏拿来回来。现在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人脸识别加指纹识别的打卡机,本来触摸屏也是坏的被我换过了,之前没有拍图片,这个也是修好之后拍的。这是换下来的触摸
这种触摸是电阻的比较便宜,我买的是5块,只要尺寸一样就基本能用,大个几毫米也不影响,但是不能小了。
好了现在来说一下背光问题
给机器通电开机后发现屏幕不亮,但是人脸识别和指纹识别都有响应,首先拿手电贴着屏幕照看看有没有显示,
经过查看发现屏幕有显示,以此判断背光不亮,考虑是不是led灯烧了,所以打开屏幕外壳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逐个测量,
发现都是好的,而且是七颗led串联,现在考虑供电不正常,量了一下供电只有5v多点,正常点亮需要20v左右,
(这里开始有点儿绕弯子)
顺着线路找到了led升压驱动芯片,丝印是4103的一个六脚芯片,查了一下是pt4103,找了一下没有直接明了的中文资料,
所以想着看看有没有
可以
完全代换的其它型号,查到了mp3202完全兼容,在”电工学习网“找到一篇《
基于MP3202构成的LED背光电路
里面有一张引脚功能图,是这样的
然后对照文章和引脚图开始查各引脚的供电,测量之后发现各引脚供电都正常,唯独输出不正常,怀疑芯片坏了,所以又买了芯片,
买回来换上之后发现故障依旧,现在有点儿迷茫,又仔细看了看文章,发现这个芯片有开路关断功能,也就是说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芯片不工作,
当时就懵了,难道只是线路不通?赶紧拿表量,结果发现能量的地方都通(当时量的时候偶尔有一两下不通以为是表笔没接触好,这是个重大误判),
不甘心又找来了一个20v的电源直接供电发现led接触不良的闪烁,当时就确定排线有问题,通过来回按压排线最后确认是背光排线与屏幕排线焊接的地方接触不良,
仔细检查焊接没有问题,那就可能是焊接的地方与排线连接的内部铜箔断裂了,把上下铜箔刮开再用锡连上通电开机屏幕完美点亮,这是焊接之后的样子
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学了很多,感谢大家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