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不亮的助佳照明45W LED灯

楼主(2019-03-08):
弟弟工厂使用的灯,也不知道原来是多少购的,最近换上的所谓28W的灯只要十几元。这灯不亮拿来帮他拆修下,果然是灯板上有灯珠断开了。没别的办法用万用表一组一组换出,直接把那组短短接就行。从效果来看是恒流驱动的,亮了根本不闪下。再说不是恒流阻容降压也实际难达到33.3W吧。短接一组两灯珠后实测还有33.3W,在国货来说缩水是不是是特别 严重?

网友:
不错,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这货散热不够,用肯定非常热

网友:
质量好的一瓦一块钱,质量差的一瓦5毛钱。

网友A:
谢谢分享。。。。按道理,短接一组后功率会有所减少吧?怎么还是一样?难道电流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按道理,短接一组后功率会有所减少吧?怎么还是一样?难道电流增大了? ...

你怎么知道一样呢?温总被大妈们搞糊涂了?到手时已经点不亮测不了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一样呢?温总被大妈们搞糊涂了?到手时已经点不亮测不了功率。 ...

哈哈。。。。我看到两个33.3瓦,以为短接前33.3瓦,短接后也是33.3瓦,所以。。。。。。

网友:
有些灯珠已经发黑了,感觉一起换掉更好呢
木牙膏了

网友:
熱心會員  觉得这货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
灯泡功率太大 不是好事,还是降功率保寿命重要

网友:
应该把驱动板拆出来,改大限流电阻,一般1欧姆左右。要不然用不长久的。

网友:
2835应该是0.5瓦一颗的吧

网友(2019-04-17):
44颗灯珠做45w,肯定找死的设计,质保期估计6个月就不错了

网友:
主要问题是散热不足,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2019-05-27):
LED灯的虚标现象严重,刚在X货宝买的36*2吸顶灯,实测只有27*2。还特么花了128块钱,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