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没想到线材对usb充电电流的影响会这么大?

楼主(2019-03-08):
一台红米尾插坏了,充电老断。即使充上,最大电流也只有1A,而标称应该是1.5A(抑或2A?记不清了);更换原装尾插后,用ACCU BATTERY的app一测,充电电流有1.7A!(当然,此时手机处于低电状态,电量已经不足19%)
索性把常用的充电头和线都测了一遍,试图找出最快的组合。理论上铜线的粗细,长度,纯度,usb接插头的做工,充电器的设计等等,对电流都有影响。

但实测还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想。

主要三个充电头,分别是小米原配(5V2A)、羽博双口自适应(5V2.1A)、绿联双口(5V2.4A+5V1A);
主要线材分别是:羽博原配40cm、绿联原配80cm、魅族note2原配80cm、还有一个不明(我头2部手机是华为和三星,此线约1米长,外表粗壮,没舍得扔。特征如图,另一头有个B字,请老鸟判断下出身:)

表格我就不列了,因为测试过程中手机也不断被充电,电流会越来越小,所以我只给出感性的结论:

充电头排序:小米》羽博》绿联。和标称刚好相反。
相同线材下,小米要高100ma-200ma。羽博比绿联略高50ma。不一定是小米做工好,它输出电压实测5.3V,而后两者是5.2V。原理类似QC3.0,想快就得升压。

线材排序:羽博40cm》魅族80cm》三星?华为?100cm》绿联80cm
羽博主要是短。无论哪个充电头,手机低电时,插羽博线的电流均接近2A,比魅族高200多ma,比后两者高400ma多。即使到了90%,羽博线也高100多ma。
我之前曾测过一根5米长的山寨usb线,压降非常严重。没想到质量尚可的原厂线对长度也敏感,理论上说40cm不至于差别这么大啊?!

综合来看,魅族线应该胜出。它和后两者基本等长,电流却高出200多ma。绿联在短20cm的前提下和三星?华为?表现不相上下,又是垫底。
这和我对绿联用料扎实做工过硬的印象相悖。别怀疑我是黑子,买这些周边产品,我一直首选绿联的。

最精明的是我顺便测的大有电动螺丝刀原配usb线。结果才350ma!和usb2.0能提供的电流刚好差不多。线看着很粗,估计都是胶皮。厂家也没配充电头,意思就是让你插电脑usb上充。
以上是我多次对比的结果。怕app不准,测试过程中串接usb测试器来验证,结论一致。
但困扰的是,电流读数普遍低了150ma。比如app读数850ma左右,串接usb测试器(读数0.85A左右),app上马上变成700ma。

串联测量啊,电流应该是一样才对,求科普。。。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发现这个问题在老版发过,还是要质量好的线比较给力

网友:
5V不是直接充进电池里的,要经过电源芯片转换,app是测量充进电池里的吧?还有app的电流是如何采集的,这点也有问题,我还是相信USB测试仪的数据.......

网友:
这是必须了。。。。。

楼主:
但困扰的是,电流读数普遍低了150ma。比如app读数850ma左右,串接usb测试器(读数0.85A左右),app上马上变成700ma。

这个如何解释,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