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680定位比较尴尬

楼主(2019-03-08):
刚从京东买的得伟680,用自攻螺丝钻松木最多钻2-3cm,根本钻不动,拆门合页螺丝也没拆动 ,你那么小的力配6.35的批头,感觉也就拆拆电视机螺丝比较合适,结果批头伸不进电视机螺丝孔,拆手机劲又太大,你配6.35批头干嘛 ,定位真尴尬啊

网友A:
老早就有玩家评测过得伟体感镙丝刀,体感只是个噱头而已,7.2v的镙丝刀还是只有松下,牧田,日立做的实用好用

网友:
还好吧!我刚刚收货开箱子,摸摸党没有地方拆装螺丝拿防盗门上一个螺丝试了。。玩不动。!!!
哈哈。。。力度我估计适合我之前给X201换风扇拆螺丝。。。不过需要小批头啊!!!!就是需要颜值。。。需要玩点黑科技。。。!!!!

楼主:
2cm的自攻丝竟然也没拆动 需要买6.35mm转4mm连接杆和800批头了,组装家具???也就拧个预制孔螺丝

网友B:
信仰是无价的!
用15块冲击批拧螺丝的路过 那刷刷的真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仰是无价的!
用15块冲击批拧螺丝的路过 那刷刷的真爽

那是 买这个买的就是嘚瑟!!拧不动的刚刚换博世1秒拧进去了

网友C:
听你这么说还不如我4.8V的小起子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这么说还不如我4.8V的小起子有劲

很有可能啊

网友:
选择合适的工具,这种折叠7.2v起子基本上可认为是3.6v的双速版,扭力基本没有什么增强都是3-5牛之间,只是增强了转速

网友D:
批头伸不进电视机螺丝孔,这个不能怪DCF680吧,换长批头就行。这玩意儿最大扭力4nm,适合用来拧塑料件上的自攻螺丝和家用电器上的机螺丝的,你往木头上拧自攻螺丝,还没打预制孔,680不适合干这个活。

楼主:
是粗细不行 需要换细批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粗细不行 需要换细批杆啊

BROPPE长、细批头来一套,啥都能拆,再也不会放不进去了......

楼主:
标配4mm机头也行啊,本来细头粗腚的批头就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配4mm机头也行啊,本来细头粗腚的批头就少

4mm批头座的螺丝刀都是拆更精密设备的,比如笔记本电脑等,那又是另外一种螺丝刀了。和680适用范围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头伸不进电视机螺丝孔,这个不能怪DCF680吧,换长批头就行。这玩意儿最大扭力4nm,适合用来拧塑料件上的 ...

你说的对也就拧塑料件螺丝和预制孔螺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早就有玩家评测过得伟体感镙丝刀,体感只是个噱头而已,7.2v的镙丝刀还是只有松下,牧田,日立做的实用好 ...

牧田、日立类似的扭力螺丝刀好像没有无极调速,没有无级调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也就拧塑料件螺丝和预制孔螺丝了

看来没下手是对的。

网友:
工具有分工,
门合页是重型,要18v冲击钻,
看鬼子视频,卸T10螺丝用12v冲击钻,

7.2v估计适合m3m4的小螺丝,

网友:
DCF680扭力还小???好像是不会用吧。

DCF680平钻档都到5.7N·M了,还要怎么大的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牧田、日立类似的扭力螺丝刀好像没有无极调速,没有无级调速不方便...... ...

目前来说,牧田、日立的起子批、冲击批没有无极变速,但是松下7421、7521是正宗无极调速,7420、7520只能算是无极变速------通过控制电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