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误打误撞 修好了电动车高低速切换开关

楼主(2019-03-08):
一年多的雅迪电动车  很轻巧

前几天忽然发现行驶时没有了档位切换 只剩了低速挡  有时间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动力和舒适切换开关 只有一个螺丝拆掉即可

线束进入了灯壳内

打开

扒开插接件

拿下把手总成

准备拆解

这三根腿的应该就是霍尔了

切换开关  就是个普通跷跷板开关

万用表测一下  不通

抠开看看吧

没发现异常  把动片触点清理一下 调整一下角度 装回

测量一下  通了!

原样回装   测试档位切换正常  故障排除

网友:
先占领前排再说,嘿嘿。。。

网友:
我就想知道晚饭有没有给加鸡腿?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怎么感觉是有的放矢,目标明确,直奔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怎么感觉是有的放矢,目标明确,直奔主题?

嘿嘿 谦虚使人进步哦

网友B:
电流这么大啊,都烧坏

网友:
技术还行,目标明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这么大啊,都烧坏

电流很小,用的多了触点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很小,用的多了触点脏了。

应该是动触片变形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D:
咋修好滴呢?在糊弄我们吧?嘿嘿

网友E: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我的不走了,测了一下貌似控制器5v不对,估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修好滴呢?在糊弄我们吧?嘿嘿

提二斤耳朵来我就告诉你!

网友F:
原来是接触不良~

网友G:
常见的是三档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接触不良~

估计是触片变形 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常见的是三档切换,

只有两档的简单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我的不走了,测了一下貌似控制器5v不对,估计烧了

早期的控都是用3个78** 降到5v或者用lm317,现在的一般是开关电源。专业修电动车的

网友:
恭喜成功。这个倒是好拆开修修

网友H:
我就知道老刀晚上有“好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知道老刀晚上有“好吃的”了

知道的太多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