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韩国高士达磁带随身听拆解(GoldStar AHA-C680)

楼主(2019-03-08):
无意中在闲鱼发现这款机子的,一直很好奇上面那个大屏幕是干啥的,所以收来研究研究,这款机子基本上没什么人见过,情况也不清楚,好像跟LG有关系,有知道的大神科普一下。

外观中规中矩,那个大屏幕特别显眼

拆开

喜闻乐见的皮带老化

焊开电机排线,相比日系磁带机,换皮带的方式友好多了,尤其是爱华磁带机,换皮带简直是噩梦。

超薄电机

主板

换好皮带,好奇怪的盘绕方式

装好试机,难道这个点阵屏就为了显示这些状态字母?太浪费吧

来一盘飞儿乐队的专辑

装好

这机子有两种音效模式,音质还不错,底噪特别小。

网友:
路过,做工很好!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

网友A:
韩国个鬼,高士达是我们这里工业区出产的货。

网友B:
乐喜金星(LG)就是高士达。乐喜Lucky和高士达Goldstar两个公司合并后各取一个字母做新名字,就成了LG了,全称是乐喜金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喜金星(LG)就是高士达。乐喜Lucky和高士达Goldstar两个公司合并后各取一个字母做新名字,就成了LG了, ...

那后来又被拆分为lg和ls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韩国个鬼,高士达是我们这里工业区出产的货。

现在我不敢讲,但是当时国内绝对没有这工艺水平。还有已经有坛友科普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牌子了,早就改LG了。

网友C:
吊打国产却又被日货吊打

网友:
那个年代的国货录音机没这工艺水平

网友:
收藏足矣,自用的话。。磁带现在都买不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打国产却又被日货吊打

跟日货还是能拼一拼的。

网友:
一说磁带机就想起来九十年代初在广东打工的日子来。

网友D:
屏幕我也比较好奇,我接触过的磁带机里,要不是没有屏就是数显的小屏,这么大的点阵屏还真没见过的,
感觉除了能显示一些操作状态外,应该还能显示一些曲目号、电平指示啥的吧?

网友D:
这机子我看了一下磁铁和带轮的结构,应该和索尼、松下那种高端机一样,支持快速选曲和自动换面的功能,支不支持用高端台机+二类带录制四通道声源还不得而知(这种声源的带子只有一面可以用,二类带的录制时间会减半),如果支持的话,那这机子音质可以和一些低端的CD机不分伯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我看了一下磁铁和带轮的结构,应该和索尼、松下那种高端机一样,支持快速选曲和自动换面的功能,支不 ...

自动翻带功能有的,机子有播放,停止,另一个按键是快速到歌曲开头,其他功能估计需要线控实现

网友(2019-05-21):
喜欢这样大大的液晶屏
成色要是再好一点,用来收藏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幕我也比较好奇,我接触过的磁带机里,要不是没有屏就是数显的小屏,这么大的点阵屏还真没见过的,
感觉 ...

曲目号不可能的,磁带上没有这个标志信号,机器怎么会知道播到哪一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曲目号不可能的,磁带上没有这个标志信号,机器怎么会知道播到哪一首了 ...

说不可能,那证明你玩的还不够深,磁带之前甚至还是commodore电脑的外置存储器,存储数据用的,甚至有些玩具摄影机还是用这种录音的磁带存储,这种骚操作,选曲何尝不能做到。
按原理来说,磁带这种结构的存储方式是不可能实现,但实际上这个功能不是在磁带上动脑筋,而是机器上,之前松下、索尼、崔克的大砖头就有这种可以自由选曲的磁带机。用法、原理都是一样的,实现这个功能有个前提,磁带必须能A~ B面从头到尾听一遍,机器内置的RAM会记录一段与一段空隙之间的时间间隔,间隔较长,会被认定是一段完整的,记录下那段的播放时间再编号,按下曲目后会快进或者快退到那(可能会和专辑上号码对不上,而且相隔的越远,等待的时间越久)。

不过这个功能因为实用性并不好,机器体积大还有造价的问题,甚至还会对磁带磁头有加速磨损的缺陷,之后的超薄机子上这个功能就被简化了,变成前一首 后一首跳曲(原理也是找中间的歌曲之间空隙,找到了就会停下来播放)。不再像以前记录每段的时间和编号了。换了别的磁带也能继续用这个功能

网友:
机器不错,看内部做工,跟日货出不多啊,不过外观设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喜金星(LG)就是高士达。乐喜Lucky和高士达Goldstar两个公司合并后各取一个字母做新名字,就成了LG了, ...

简称 乐金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