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刷步神器的凋零

楼主(2019-03-08):
当看到这个圆圆的东东时,我也没猜出这个原来是干嘛的这是熊孩子折腾的结果

据说原来应该是这样的,微信刷步神器。实际上就是一个电磁秋千

打开后盖,是电池仓,左右各2节5号电池的,还有个外接电源接口
看得见的零件就仨,一个线圈电磁铁、一个三极管、还有一个外接电源的插座
是一个9014的三极管
组成的电路也是比较简单的
当秋千的下方的磁铁摆动经过这个铁芯时,L1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使三极管9014导通,L2有电流流过,正反馈,使L1电位升高,加速三极管导通,铁芯磁场加强,排斥上方秋千磁铁,使摆动幅度提高。当磁铁摆动到高点时,L1放电使三极管基极电压下降,9014截止。秋千磁铁降落时又重复以上步骤。
不知道我分析的有没有差错,请坛友指正

网友:
真能忽悠人啊,刷步,起不到健康的目的

网友:
这有什么用呀,安卓手机的话,好像有一个xp模块可以修改步数吧

网友A:
刷步有啥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步有啥意义呢?

步数排名在朋友圈Number One,是某些人的追求

网友:
昨天刚在邻居家看见一个图片上一模一样的玩意在那晃,说是刷某保险的客户端步数可以换积分

网友B:
我小时候也是很好奇钟摆装饰的原理。原来是反电动势检测的基本电路,不是霍尔延时电路。不过现在有些软件已经开始知道这个问题,加入GPS轨迹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小时候也是很好奇钟摆装饰的原理。原来是反电动势检测的基本电路,不是霍尔延时电路。不过现在有些软件已 ...

如果在跑步机上跑呢?GPS是不是没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跑步机上跑呢?GPS是不是没用了

对啊,,加上GPS轨迹才算步数就是坑爹,,应该加上更智能的,,比如说震动,声音,轨迹等,一起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啊,,加上GPS轨迹才算步数就是坑爹,,应该加上更智能的,,比如说震动,声音,轨迹等,一起检测 ...

那岂不是你的一举一动被人监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你的一举一动被人监视

对啊,,开那么多传感器,,人家要看你,,容易啊,,所以我一般都全关闭定位,,

网友:
刷步刷能量

网友(2019-07-12):
哎呀,刷步可以赚钱的啊,你们 啊,都不知道么?

网友(2020-08-10):
这种我也花钱买过,46元淘宝包邮也挺贵了

网友:
主要是自欺欺人用。很多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