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电源坏了,这个如何修?

楼主(2019-03-08):
虽然有备用的,还是想把它修好。
光耗这边没电,难道是光耗坏了。
前级都正常,问题出在后级。
后极看着也挺简单的,就电阻,电容,二极管。
哪里出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A:
这垃圾电源,还是别修了。

网友:
还是别修了这垃圾电源

网友:
为了电器和人身安全考虑,还是把它扔了吧。

网友:
要么再看看变压器线圈输出端,在整流二极管后测有没有输出电压。变压器输入端有300V,也不能代表开关电路起振工作。

网友:
远离这山寨吧

网友:
艾玛,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也比这个强吧
看看开关管的启动电阻和限流电阻

网友:
总共也没几个零件,一个一个测看哪个坏了

网友:
光耦坏了呗,直接跳过光耦好了。很多5V像TP 水星之流,就还有网件路由器电源里都没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电源,还是别修了。

只是自己想修,没别的意思,家里还有几个vivo的充电器,那质量不错。这个修修只是练手。

网友:
的确,琢磨一下电路 还是有意义的,电路虽然简单,要明白原理才容易修

网友:
要是把每个元件都拆一遍,电阻看色环对应阻值,还是不太难修的,前提还要有开关管配件

网友:
楼主 你参考个: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