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大家,挂烫机加热锅下面的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9-03-08):
请教一下大家,挂烫机加热锅下面的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上图黄色标示内的原件)谢谢!

网友:
好像接的是发热丝吧,打开看一下,若是写了电压和电流和温度,那就是温度保险了,有防干烧功能

网友:
应该是温控吧,

网友:
目测是保险

网友:
看不清 看位置象温控 看接线又象保险

网友:
拆下来看就知道了,应该是温度保险丝

网友:
保险的概率大些

网友:
旁边那个是温控,里面是触头。这个是超温保险,断了不会自复位。另,图片不清晰,也有可能是防拆开关

网友:
呵呵,这种图片没有诚意!
就一个提问题不分享的心态!都拍了底部,其它位置不拍?方便下其它群友遇到类似机器时处理故障

我告诉你,这个是原子弹撞针!用大锤一敲就好用

网友:
是不是防倾倒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