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电源如何改6v?

楼主(2019-03-08):
电子秤的电源是6v的,手里的全是5v的手机充电器,如何改6v,用5v给电子秤充电,充不满啊!。
修不来这个东西,只好把变压器对掉一下,输出有5.46v。这样做靠谱么?

顺便问老师傅们,如何把普通的5v改6v?难道要重新绕线圈?

网友A:
差一伏 关系不大吧   我笔记本20v也给19v用     偶尔用用   或者淘宝买个小型升压器 简单点

网友:
有光耦的电源好改电压,初级反馈的电压不好改

网友:
左边那块板子,把光耦与USB母座之间的那个稳压管稳压值提高即可。

网友:
两个红圈中的稳压管换成其它电压的,就可以改电压(小范围)。左边那板红圈里的,一般是4C3(4.3V)的,换成5.6V的,输出大约在6.3V左右。
右边那板中两个看不清,其中有一个是稳压管,根据稳压管和输出电压的关系,按比例估算换成稳压值多1/5的管子,输出就大致是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一伏 关系不大吧   我笔记本20v也给19v用     偶尔用用   或者淘宝买个小型升压器 简单点 ...

差一伏不大?看在哪里用的。如果是1.5V电池,差一伏就是0.5V了,什么也做不成了。如果是220V供电,差这十伏八伏的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一伏不大?看在哪里用的。如果是1.5V电池,差一伏就是0.5V了,什么也做不成了。如果是220V供电,差这十 ...

忘记打低压了   高压不计算    我这简单测试 一般也就这样用用 长时间 还是配符合电压   1.5v 那啥的就不说了

网友C:
串一节镍氢电池就行了
带光耦的次级不是有个玻璃管吗,测一下玻璃管是几V的,一般是5,换上6就是6,换上8就是8

网友:
直接找个9V的电源相当好用,还省事。

网友:
楼上的大师们把该说的都说了,哈哈赞。这种小幅度改电压不用改变压器,大幅度的除了要改反馈,还要重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一节镍氢电池就行了
带光耦的次级不是有个玻璃管吗,测一下玻璃管是几V的,一般是5,换上6就是6 ...

8伏不一定好使吧好像次级电压开环最大1.5输出电压,坛友有电源厂家的不,给详解下开关变压器具体参数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8伏不一定好使吧好像次级电压开环最大1.5输出电压,坛友有电源厂家的不,给详解下开关变压器具体参数设计 ...

自己慢慢对付吧,方案是没错的

网友E:
5v不用改 直接上没问题的 话说你的电子秤不用蓄电池吗?需要一直插电?外接电源只要不低于它的低压报警电压就可以了 还是想改的话推荐一款摩托罗拉的老充电器 4.4v的 改6v非常简单 反馈线接正极就行

网友:
6Ⅴ不够吧。正常要7.2Ⅴ,做7.5Ⅴ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不用改 直接上没问题的 话说你的电子秤不用蓄电池吗?需要一直插电?外接电源只要不低于它的低压报警电压 ...

给电子秤充电的,原装的就是6v的充电器,电瓶是4v的铅酸,用手机的5v充电器充不满。必须要6v的才可以。

网友:
我的改18650锂电了,用手机5伏充电头+电子烟咪头充电妥妥的!

网友:
淘宝撸一块DC-DC升压板,想怎么改都得行.

网友:
  淘宝 几块钱事 ……

网友:
扔掉买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电子秤充电的,原装的就是6v的充电器,电瓶是4v的铅酸,用手机的5v充电器充不满。必须要6v的才可以。 ...

4v铅酸的话改锂电吧 我家的就改锂电了 还加了2块小光伏板增加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