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1-211A微波炉的机械定时器火力大小调整方法

楼主(2019-03-08):
(图片)

楼主:
美的m1-211A微波炉的机械定时器火力大小调整方法,
可以直接把变压器初级电源接头拆下来,用万用表测220v电压法,可以准确调整火力大小,小心拆开定时器,校正火力大小调整的凸轮轴。

楼主:
左边粉色齿轮是火力大小调节凸轮,右边是定时器齿轮,

楼主:
万用表测电压220v的通断的时间长短,就是调节火力大小

网友:
如果这样能调节微波炉火力大小,楼主神人也!!请告知原理。。。。。。

楼主:
微波是恒定,定时器只是控制发射微波的时间长短,定时器转到一定位置,火力大小调节凸轮,顶开变压器电源,大致是这个说法

楼主:
小火间隔时间长,大火基本没有间隔时间,当然查验完,需要拆下来调整粉色火力调节齿轮,逆时针半周或者顺时针半周,试个一两次,基本OK了

网友:
原来是通过机械的方法调整空占比,但这个10到35分钟和1到10分钟的,非线性刻度原理我不太清楚。

楼主:
谢谢老板阿睦加分

网友(2019-07-09):
引用 楼主:
美的m1-211A微波炉的机械定时器火力大小调整方法,
可以直接把变压器初级电源接头拆下来,用万用表测220v电 ...

这个触点短接,是不是一直是最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