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VAPEL 54v 5a通信电源改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3-08):
收来的电源,我车双锂电,原配3a充电器急用时候就有点慢了。晚上睡觉充充还行。白天有时候只有半天时间就要准备出门的话,时间肯定不够的。所以需要个大电流充电的。
这个电源拆机贴:(建议先看完拆机贴再看这个帖子)https://mydigit.cn/forum.php?mod ... =12289&mobile=2
wechat_upload15520510315c826b57dca94
原装充电器
wechat_upload15520510325c826b58d679f
3a的
wechat_upload15520512025c826c0216938
电源后面是用排针接触的。要拆掉。
wechat_upload15520512025c826c02c666b
先用尖嘴钳把排针扯出来,再从后面用烙铁加热就可以拆下来。
wechat_upload15520512035c826c0379467
已经拆了许多了。加厚PCB+加厚敷铜+无铅焊锡,非常难拆
wechat_upload15520512045c826c0422d01
仔细观察一下 ,前面接触的地方是镀金的
wechat_upload15520512045c826c04d29a8
已经全部拆掉了
wechat_upload15520512055c826c059d880
找一个没用的电脑电源
wechat_upload15520512065c826c068fd51
拆一个电源插口
wechat_upload15520512075c826c07742af
当时想着为了方便收纳,所以就设计成可插拔的了
wechat_upload15520512085c826c0850344
插电试机没毛病
wechat_upload15520514285c826ce4e3ba2
找了一个没用的开关电源,拆了个接线端子
wechat_upload15520514295c826ce5e1fba
装上去,左边正右边负,中间悬空做固定。(,这里有缺陷,后面再说)
wechat_upload15520514305c826ce6bcfd0
两个风扇要拆出来打理一下。想想从GSM开始那个年代工作到现在,风扇已经接近报废了。一个勉强转,一个已经卡死(不是没油,是轴承磨损了)吱吱吱尖叫。
wechat_upload15520514315c826ce769fc2
现在放了许多油进去,起码不会发出刺耳的噪音,但是还是会哗啦啦的响
wechat_upload15520514325c826ce829f3e
改动不是很大,可以准备装回去
wechat_upload15520514335c826ce91ec19
开关电源接地很重要。万一漏电的话就电得很爽了,铜鼻子的尾巴太长了,套个热缩管,防止碰到其他东西
wechat_upload15520514335c826ce9eb2db
扭上去别碰到其他东西就可以
wechat_upload15520514345c826ceac3f86
通电正常
wechat_upload15520514355c826ceba56f5
有两个可调电阻,右边是调电压。
wechat_upload15520518725c826ea0d153a
调整到合适的电动车充电电压
wechat_upload15520518735c826ea1ca3de
后面的盖板要处理一下
wechat_upload15520518745c826ea2b573c
直接用锯子
wechat_upload15520518755c826ea35e81d
电源输入口那边计算错误,,开多了一条杠
wechat_upload15520518765c826ea41424d
电源输出那边拧螺丝不好拧。在上面打了两个洞。方便拧螺丝
wechat_upload15520519915c826f1785fc0
然后就可以开始负载测试了。
wechat_upload15520519965c826f1c4e933
刚刚好5a,负载了2小时,即便是那个坏的风扇,散热也还过得去

然后下面讲那个输出接线端的缺陷
wechat_upload15520520615c826f5d959e8
可以看到,端子是直接焊在表面。如果不用胶水固定的话,可能电线扯两下就飞了。。。。然而我找了好久都没有见到卖ab胶的。
wechat_upload15520521185c826f96f042f
于是就想到用电钻打个大的孔,把“贴片元件”变成插件。
wechat_upload15520521195c826f97b46e5
后面焊好之后试了一下,怎么动都很牢固。没毛病了

没了

网友A:
打点胶防止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点胶防止短路

没有胶了。现在还想想不到用什么

网友B:
通信电源5A电流太小了,还不到300w太对不起这个电源了,开关电源都能上4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电源5A电流太小了,还不到300w太对不起这个电源了,开关电源都能上400w

很多年前的了,5a在当时已经中规中矩。现在都50a的。我有几个,电池吃不消

网友C:
能用得起锂电的一般都不是普通人,双锂电的就直接不是普通人了。。

网友:
这电源看着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得起锂电的一般都不是普通人,双锂电的就直接不是普通人了。。

这个车还是坏的,人家送的。。。。。电机里面那个单向行星齿轮坏了。

网友:
5A也没大多少,不过电源的可靠性高了

楼主(2019-12-23):
引用 网友B:
通信电源5A电流太小了,还不到300w太对不起这个电源了,开关电源都能上400w

刚才测试,定位器调电流最大8.3a

网友:
看着不错皈电源,可靠是关健

网友(2020-07-21):
有没有改电压的教程呀

网友:
这个是恒压输出吗?能不能充满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