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主板怎么接线

楼主(2019-03-08):
边缘一排插针不知道如何接,谁有接线图呢

网友:
工控主板,这一排都是rs232

网友A:
电池后边那排看看是不是,第一张图左边从下数第二组可能是。那一排边上主板上面都印着字母,你应该拍下来!

网友:
难道电路板上没有标示吗?

网友:
主板上那不是都有标示吗,

网友:
楼主奇特的拍摄区域,重要的地方一个没拍.............

网友:
一号图左下角俩个看看。标示图看不清晰

楼主:
主板上没标识,有就不需要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后边那排看看是不是,第一张图左边从下数第二组可能是。那一排边上主板上面都印着字母,你应该拍下来! ...

已更新图片

网友B:
很简单,丢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丢了换新的。。

丢了太可惜了

网友C:
20+4排主电源口附近的3插即开机的跳线,另外的白4针口应该是12V硬盘电源供电,最好万用表测下正负极看看,白口上面俩是usb和音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4排主电源口附近的3插即开机的跳线,另外的白4针口应该是12V硬盘电源供电,最好万用表测下正负极看看, ...

电源口附近的3正标识是FAN,风扇接口
白色插座不像电源接口,走线很细

网友C:
把主板上框框内的标识都拍得清晰点,现在的太累眼还不清晰

网友D:
觉得是最后一张图片右上角那10针做开机重启LED要不就是电池下面那10针,JAUD 9针旁边那10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主板上框框内的标识都拍得清晰点,现在的太累眼还不清晰

很多没标识只有Jxx字样,有标识就不需要发帖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是最后一张图片右上角那10针做开机重启LED要不就是电池下面那10针,JAU9针左边那10针
...

关键是不知如何接啊,不知是不是标准接口还是厂家自定义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3075&pid=111576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如何接啊,不知是不是标准接口还是厂家自定义的

拿螺丝刀乱碰一番,能开机显示,不是豆腐做的
开机插针都是横插的,用螺丝刀横着碰插针

网友C:
主看fan,一般主板风扇cpu风扇的都带有前置cpu-fan,现在怀疑公口,如果主板上能找到140排针定义更好,现在只怀疑这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看fan,一般主板风扇cpu风扇的都带有前置cpu-fan,现在怀疑公口,如果主板上能找到140排针定义更好,现在只 ...

主板丝印只有标号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