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飞利浦AZ6821随身听做个内置锂电池盒子/附维修手册

楼主(2019-03-08):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飞利浦AZ6821,音质确实挺棒的,但是电池真的是硬伤,我又不喜欢拖着根电源线听歌,桌面已经够乱了。。。
然而,6小时榨干4节南孚电池真是郁闷,虽然可以用充电电池,但还要经常去拆装,机器本来快要比我还老了,折腾多几次感觉不太妥,损坏了的话,配件也很难找
于是乎想为它弄个锂电池的盒子:

机器有一个电池架的,长这样:

我查阅了维修手册,发现它还配备了一种充电电池,里面的电池仓是有3个触点的,其中一个脚负责充电

现在还想找到这个。。。。估计都化成灰了
于是就有两种办法了,要么做一个兼容内部充电线路的电池盒,要么另外加一个接口
最后我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在电池盖上开个孔,再做一个插孔用于充电
。。。。。。。。。。。。。。。。。。。。。。。。。。。。。。。。。。。。
交了一百块左右的学费, 翻模重新做了个电池盖出来:

效果还可以。。。
然后就是电路部分了,因为它是有一个电量显示功能的,根据电池电压来显示电量(但是用5号电池的时候,非常不准确,电池内阻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该死的记忆效应)

而目的就是做一个能根据电池电压自动改变输出电压的电源模块
如果用运放去跟踪电压太烦了,后来想到直接用2个三极管就能达到目的
这是原理图:
(这里我用个TL431去代替)

PNP管的基极管通过电池端的分压电阻获得电压,然后集电极接到NPN的基极,然后改变R2的分压,然后就能做到随电池电压而改变输出电压了(消耗电流还非常少)
然后剩余部分就用个稳压IC套上去就行了
最开始的时候想到手里有几片SY6982C芯片(5V输入升压,可以为2串锂电池充电,效率还很高)
所以就决定用2串锂电池+同步整流降压的方案(后来发现简直折腾死人。。。。
降压的IC选用SY8303,3A大电流的同步降压IC,用在这种地方似乎有点浪费,我最开始看中的是待机电流,输出在0.6V的时候,待机电流可以做到12uA
这是电路图:

这是我临时画出来的,可能有错误,请以官方的Datasheet为准!
然后还有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SY6982有两种型号的,一种是SY6982E(丝印AW开头),一种是SY6982C(丝印XX开头)
两种型号的针脚定义不完全一样!主要区别在第6脚,为输入电压限制脚,弄错了的话是不会工作的。。。
还有,这IC很难焊接,封装是非常规的,即使用热风枪,焊锡的厚薄不均也会导致引脚悬空不工作的情况(我焊了很多次才成功)

(这是SY6982C)
然后就是自己画个PCB,网上订板子的过程了。。。。(本来想自己在家做,但之前的感光膜全部报废了。。。。)

有点小,1.5X3CM的大小,上面还少画了几个电容
(这个问题是后面发现的,因为那两个三极管的电流实在是太小了,很容易受到干扰,加几个几百nf的电容就正常了)

最后补上全部元件,并打磨一下边角:

在这之前要做一个架子一样的东西。。。。我用的是ABS塑料
触点用的是0.2的纯镍片

最后完成的样子(充电中):

然后关于那个电池两端的分压电阻:
让电池在用光的时候(接近3.3X2=6.6V)输出在4V即可,我选择的电分压阻是310K和750K
试了好几次,这个可以大致上算出来,因为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的状态,PNP管的BE电压大约是0.3V(实测),但肯定受到了表内阻的影响。。。电流实在太小
最后装进机器里面。。。。。。。

电池盖就可以随便挖孔了,不心疼,哈哈哈

最后的使用效果:

满电的时候,输出在4.6V(这时候电量其实是满格显示的)
实测播放时间能有20小时左右。。。。感觉还是挺好的,第一格电3小时左右没了,第二格最长,第三格估计也就几小时没了(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
还有一样比较重要的事情。。。。显示没电之后(电池框框在闪烁),再充电它也是不会回到工作状态的
这时候把CD盖子打开再合上就能正常工作了w(゚Д゚)w
待机电流在30uA左右(用一个1K的电阻串上去测分压测出来的)
但实际情况还要用一段时间再看看。。。。

附上资料:

维修手册在15楼下载

SY8303的资料我到处都找不到下载。。。在线的倒是有不少

网友:
大佬真会玩啊·倒模都会··好想学一下啊。听过那啥宣传,还有什么苍井空什么倒模的·不知真假

网友A:
学费一百。。不如直接买个新的蓝牙音箱。。再者,同款便捷万用表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费一百。。不如直接买个新的蓝牙音箱。。再者,同款便捷万用表好评~~

………蓝牙音箱的音质太感人了,不如用耳机

网友B:
倒模怎么倒的?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C:
老机器很想知道音质怎么样。日系的听过松下的

网友:
不错,都是有手艺的人

网友:
新后盖请喷漆

网友D:
翻模牛逼了
这个强度怎么样,强度足够的话,真的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模牛逼了
这个强度怎么样,强度足够的话,真的可以有

强度方面比不上ABS,并且比较脆,用的材料是PU树脂,翻模的时候,硅胶做的倒模有点收缩,不是太严密,但用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很想知道音质怎么样。日系的听过松下的

很经典的欧洲声音,中频好听,高频一般般
日系机就感觉有点扁(我用的是松下的SL-J9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模怎么倒的?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其实就是把电池盖固定好,倒入硅胶,硬化之后把电池盖拔出来,再往空腔里面倒入树脂

网友:
这是高手。。。。。东瀛有骚尼,西洋有飞利浦。

楼主(2020-03-29):
之前的压缩文件分卷少了一个文件。。。
这是AZ6821的维修手册,虽然写着6820
3个分卷压缩包下载后用WinRAR解压缩

网友E(2020-05-12):
大神啊,我这个机子不读碟,放碟进去后显示 No disc,你说是哪出故障了?

网友(2020-07-17):
引用 网友E:
大神啊,我这个机子不读碟,放碟进去后显示 No disc,你说是哪出故障了?

光头不行了呗,换光头,这个光头机芯型号cdm12.3,您想不想出?正好想要一个这种机子

网友:
1)翻模NB,想学
2)要是我,我就直接DIY一个电池盒,插在那个DC孔+CD out,两个孔一插很稳固的。

网友(2020-10-21):
az6821的维修资料能发给我一份吗,894369803@qq.com,感谢
6821的锂电,牛。。

网友:
大神,AZ6821的维修手册能发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2441657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