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工厂净水设备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9-03-08):
RO膜过滤后,进入下一工序。

以下是EDI脱盐,然后进入锅炉。

听说一块3万多,20块60万了,共3个这样的货架。

接一瓶,给电瓶车蓄电池加水,通常都是要加蒸馏水的,加这个行吗?

网友:
电池厂加的也是RO膜产的水

网友:
好家伙!好厉害!壮观了

网友(2023-04-01):
反渗透膜除盐率才90%左右,饮用纯净水至少要过两次反渗透膜才达到饮用标准。
再经过EDI连续电除盐技术,水中的盐(可溶解性物质)已经很少,基本可以达到电池使用标准。如果是半导体工业和核工业,则需要更高纯净度的水,反复蒸馏连氢的同位素氘氚都能分离出来。
前面的保安过滤器应该是拦截大颗粒的PP棉?

网友:
这么大型的净化设备,头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