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小板给两节串联8.4V锂电充电靠谱吗?

楼主(2019-03-08):
《TP5100充电管理电源模块2A充电板稳压兼容4.2v 8.4v单双节锂电池》我要求是车载输入直流12V~15V电压,充两节串联18650电池组8.4V电压,想了解一下这个小板可以充饱吗?

网友A:
这个只相当于一个恒压恒流的降压电源。  串联的锂电还需要个2串保护板。  然后用这个的8.4v对电池组充电。  输入电压  我不清楚  你看看卖家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相当于一个恒压恒流的降压电源。  串联的锂电还需要个2串保护板。  然后用这个的8.4v对电池组充电。  ...

对的,两节18650电池是自带保护板的,中点接MB的那种。我只是对这充电管理小板的效果不了解,想问问使用过这TP5100板的朋友们效果怎样?

网友B:
TP5100可以对两串锂电池组充电,最大2A电流。5100的输入电压15V应该可以,超过20V或以上可能就能加前级的降压电路了。我原来用TP5100量产过,对8.4V6000mah动力电池组充过电,可以用的。如果有其他疑问 ,可以多交流。

网友C:
TP5100冲两串,需要9-12V 2A电源,12-15V板子会很热,充电板输出8.4V所以对串联电池内阻容量需要一致,不能加保护板,保护板内阻压降会导致电池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5100可以对两串锂电池组充电,最大2A电流。5100的输入电压15V应该可以,超过20V或以上可能就能 ...

感谢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5100冲两串,需要9-12V 2A电源,12-15V板子会很热,充电板输出8.4V所以对串联电池内阻容量需要一致,不能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
在前级输入端,最好多加大点的电解电容,如果手头上有大点功率的二极管,也可以串接一个。保护芯片在高压下不容易损坏。

网友D:
tp5100是同步整流芯片。
只要带大电感的基本都是同步整流,具有效率高发热小电流大。
普通的4056充电芯片只是一个电压电流控制芯片,压降都消耗在芯片上了发热大。
而5100是同步芯片,有点像开关电源,可以输入比输出高很多,例如你可以输入12v,输出还是8.4v,效率90%以上,如果输出8.4v2a,那么输入差不多只需要1.5A,8.4*2÷12÷0.9。
如果用4056这种出入1a,如果输入5v电流还是1a,压差靠芯片散热,芯片会很热,能量也消耗了。

网友(2019-04-07):
买过一块,没几分钟,烧了,我用的是12v输入电压

网友:
这板我买过,给串联的8.4v电池充电,设置电流2A,前提是板子要加散热,否则很快就烫手,记住是烫手。我的做法是找一块主板南桥散热块,想办法粘到充电小板背面,注意绝缘。还有,输入电压最好是9-10v,太高发热感

网友E:
非常不靠谱,我亲自试过了,我还是买的比这个电流大的都冒烟了

网友:
我也买过这个模块,准备给改造的百得7.2V吸尘器充电,测试一切正常,装机后没几次就烧了,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外接电源通过DC插座插入供电时极易烧毁,要想不烧毁就得先把DC插头插好然后再插电,实际操作上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5100是同步整流芯片。
只要带大电感的基本都是同步整流,具有效率高发热小电流大。
普通的4056充电芯片只 ...

5000,5100都不是同步整流的哦!5100普遍反映发热严重,电流一大就烧。要同步整流就要SY6912。但国产芯片,同步整流也不比不是同步整流的好多少,一样发热严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非常不靠谱,我亲自试过了,我还是买的比这个电流大的都冒烟了

检流电阻、恒流控制芯片烧了,我严重怀疑你超压使用或者把电池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流电阻、恒流控制芯片烧了,我严重怀疑你超压使用或者把电池接反了。 ...

超功率使用了,这个是升降压板,35瓦的板子,我25.2伏1.8安的电流使用的,超过了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