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OSE 拆解』修理坛友寄来COLLIE的车充。

楼主(2019-03-08):
这个车充也是广西那坛友寄来的。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以为不要了给我拆着玩的呢。。。
结果,修完充电宝,问他要地址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看看能不能修修。。。
还好他说了一下,不然。。。又要发一次快递了。哈哈!

一堆零件。。。拆的很彻底啊。

做工看着还可以。故障现象为无输出。

背面

DC-DC NT3875A。8-33V输入,5V 2.1A输出。

电感下面还有个A63A的IC。
查了一下,是个低功耗运放。良心货啊!

431

输出端的TVS管,问题就出在它身上。。。
找了N块料板,拆了一个换上。。。
(破烂多也有好处哈~~~)

再次上电,输出指示灯亮了。

空载电压5.2V。

单口1A负载5.23V。

2A负载5.27V,还带线补。。。

修好以后装好外壳。

面板。

NT3875A 的典型应用。

效率图。

线补。

网友:
这个可以的,技术不错。

网友A:
是不是二极管》? 能用一般的二极管代替不?

网友:
打赏要趁早,不然又满额度了。

网友B:
啥是TVS,求科普一下!

网友:
我之前论坛推荐的卓比好像是这个牌子,烧了好几个汽车保险丝了 ,拆了还没有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是TVS,求科普一下!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二极管,又称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当它的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TVS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把它的两端电压箝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二极管》? 能用一般的二极管代替不?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二极管,又称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当它的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TVS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把它的两端电压箝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

网友C:
生意兴隆通四海
我的子弹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意兴隆通四海
我的子弹还没到

炮弹,手榴弹,穿甲弹。。。
核弹就免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广西的,但不是我打包的榴莲。。。。。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二极管,又称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 ...

既然有如此高的浪涌吸收能力,为何会挂了呢?

网友:
TVS管丝印KE:SMBJ5.0A,Vrwm:5.0V VBR MIN:6.4V MAX:7.23V

网友:
TVS管穿了?这种功率大的平时用得少
木牙膏了

网友:
妙手回春,赞一个

网友:
带线补的都是好车充

网友:
网友应该送面锦旗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二极管,又称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 ...

是不是就是快恢复二极管?作用有没有区别?

网友:
tvs好多电路都是省掉了的,直接拆了也没事

网友:
修?!我估计衡量过以后就直接把这个变成零件,快递费用现在很厉害,某宝新购一个qc3.0的也就30以下包邮,论坛内20以内都有,我会选择让它变成零件。。。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