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能当超强力的锂电钻用吗

楼主(2019-03-08):
我是做弱电的  平时拧螺丝 啥的用锐奇7212  铁皮开个20的孔 也是这货 然后偶尔还要当扳手拧监控杆子的大螺帽
枪上装监控的时候偶尔还换钻头打个6mm螺丝眼
最近感觉还是很不方便
    我在想 我能不能换个无刷冲击扳手 然后 以上情况全用电动扳手解决

网友:
搬手,不适合,还是冲击批合适,推荐得伟887

网友A:
我的冲击批上次听坛友说换钻头,结果买了一套6根,现在可以在墙上打眼

网友:
冲击批拧螺丝比钻好用太多了。12v的轻巧很多。
现在的钻主打孔。
两把工具这样就不用换头子了。
扳手太重  再套转换头夹头上钻头  那晃的非常厉害  钻孔可能会画圈

网友:
冲击扳手扭力大是靠冲击力,打洞和钻孔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冲击批上次听坛友说换钻头,结果买了一套6根,现在可以在墙上打眼

有啥合适的推荐 预算700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冲击批上次听坛友说换钻头,结果买了一套6根,现在可以在墙上打眼

有啥700内的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700内的可以推荐下吗

得伟887,米沃奇2753都可以

网友:
电批不能放电钻用,尤其用20开孔器开铁皮。因为我这么用过,首先开孔器和电批的六棱头不通用需要改装,再有打击块老打击做无用功又费点费开孔钻头

网友:
可以,我的无刷冲击扳手配2分1转换钻夹头,非常稳,转速又比充电钻快,我自己感觉很好用

网友:
配2分1转换钻夹头

网友B:
我试过,冲击扳手做电钻,速度很慢,这个不像螺丝,钻孔是持续满负载,每次冲击才一点点距离,慢得要死

网友:
三合一批比较适合你的工作要求,冲击,钻,起子三合一
型号有 威克斯288  12V    松下7542  18V  松下7548  18V 牧田也有一个忘记什么型号了,知道的坛友麻烦补充一下
看下哪个平台适合自己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冲击扳手做电钻,速度很慢,这个不像螺丝,钻孔是持续满负载,每次冲击才一点点距离,慢得要死 ...

你的应该不是无刷的

网友C:
铁皮开大孔,你需要18V的无刷钻,我的大有5282,开32锁头孔都是秒开的,就是得稳住,扭力非常大,扳手钻小孔能用,一旦扭力大到要冲击了,就不如电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皮开大孔,你需要18V的无刷钻,我的大有5282,开32锁头孔都是秒开的,就是得稳住,扭力非常大,扳手钻小 ...

我开的都是4-10mm的监控柱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开的都是4-10mm的监控柱子

4-10mm是壁厚 直径一般是20-30

网友:
牧田的131 141完全符合 就是新的价格超标 找找二手成色好的也行

网友:
还是各干各的活比较好,冲击批上钻头基本上都是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