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李逵李鬼,假的李鬼又是谁?

楼主(2019-03-08):
维修一台朋友的消防广播扩音机,7对功率管全坏了,c5200a1943,连带着a940c2073全部坏掉,换掉一堆电阻和推动级后没敢上后级功率管,只上了一对做实验,冒着生命危险送上了电源,没冒烟没放烟花,心想这是好了啊,为了稳妥还是测试一下偏置吧,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上管根本就没工作,be电压才0.03下管0.6他娘的,继续查,查了一个晚上没找到故障原因,这台扩音机差分输入是用的运放jrc4558,换了一个,下偏置又没了,这不行啊还得换,又找了个5532换知,结果上偏置又没了,这是为哪般,拆下来原来的和新买的四只做对比发现2.3两脚ne5532有阻值,新买的有两只有阻值,两只阻值较大,原机的没有阻值,空测电流12vne5532-0.8毫安,新买的4558-2.3俩脚有阻值的0.8毫安没阻值的0.5毫安.原机的1.5毫安,又找来一358-0.3毫安,他娘的那个是真的?我不是啥发烧友也没那金耳朵,只是想修好这台扩音机那个是李逵那个是李鬼,假的李鬼又是谁?

网友A:
这种应该有个调中点电压的电位器啊,,调电位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有个调中点电压的电位器啊,,调电位器看看

没有调零电位器,最终在一破影碟机拆了个jrc4558,换了一个a970输出为零了,运放不适合做末级差分,还是分立元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