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HY-60D电压力锅

楼主(2019-03-08):
今天摆工,不加热了,少笔画,应该是显E4
只有拆了,经过大面积补焊后,病治好了……

楼主:
顺便问问大虾,手机发帖,图片为什么会变成倒的,是哪设置不对吗?以前手机发没这种情况。
先谢谢大家

网友:
看来是真有虚焊了
木牙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大虾,手机发帖,图片为什么会变成倒的,是哪设置不对吗?以前手机发没这种情况。
先谢谢大家 ...

偶也很多次用手机浏览器(电脑版)发帖,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照片是原片上传的么?偶是缩小处理后上传的

网友B:
数码管有笔画坏了

网友C:
温度高,焊锡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也很多次用手机浏览器(电脑版)发帖,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照片是原片上传的么?偶是缩小处理后上传的 ...

就是原相片呀,在相册里看是正的,一上传就变了,都不能改正。现在用电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有笔画坏了

好象是断了2个笔画,加焊后也没显,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高,焊锡松了?

只能这样解释了。

楼主:
为什么用电脑发图就正常呢,晕死了。

网友D:
昨天E2报警  又是盖子上的线断了  拆开进行了第二次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E2报警  又是盖子上的线断了  拆开进行了第二次维修

我这种盖子是可以分开的,上面没线。

网友: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满分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大虾,手机发帖,图片为什么会变成倒的,是哪设置不对吗?以前手机发没这种情况。
先谢谢大家 ...

把手机基竖放,在自带的照片察看器里看照片,如果默认是横的上传也是横的,如果是竖的,要手动转一下

网友:
我家里一台也是少笔画,还能正常使用,懒得去修了

网友E:
很是怀疑这东西是这么检测压力的?怀疑还是机械的方式检测的!

网友:
原来补焊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是怀疑这东西是这么检测压力的?怀疑还是机械的方式检测的!

底座上有个双金属片,压力上来了会变型,触点会分开,然后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