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华为升腾GI945小主机原装系统发热量大

楼主(2019-03-08):
新入手一台gi945当挂机宝或者minecraft服务器。在刷BIOS前玩了玩原装系统。看样子像是win ce,云桌面程序就是被华为爆改的火狐,由于固件版本过旧登不了华为fusionaccess,系统较为封闭啥程序或下载都动不了。接了一个12v2a的硬盘电源,摸外壳温度正常,直接摸时钟芯片和散热铝板就七八十度。问一下坛子里有这个主机的坛友情况也是这样吗?是电流低了吗?

网友:
现在还玩这么老的机子,意义在哪?
性能不行,还很发热

网友:
这东西跑MC服务?????

网友:
还能用那么应该就是正常的,不过这玩意也就纯废品了,在现在性能太低了~

网友:
首先,你得先弄清楚玩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纯粹蛋疼吗?

网友:
低端的板子跑高端的系统就超负荷运行肯定发热大,

网友:
bios 版本不对  电压偏高  容易烧

网友A(2020-04-15):
能用上就有意义.
我改成双口做路由, 爱快跑一天还有几块钱收入. 这不很有意义么!!!!
现在的人遇到不合心意的帖子就开始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上就有意义.
我改成双口做路由, 爱快跑一天还有几块钱收入. 这不很有意义么!!!!
现在的人遇到不合心意 ...

爱快跑一天还有几块钱收入   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