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闪迪颗粒求助

楼主(2019-03-08):
偶得4片闪迪颗粒型号是SDYNSGDPM-128GIR,闪迪id是453c95937a51,请各位帮给看看啥主控支持?

网友:
SDYNSGDPM-128GIR 支持的主控信息如下

网友:
SM2466EN SM2246XT 支持

网友A:
图片呢?什么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什么封装?

BGA 132或152

楼主:
我上46xt不识别这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46xt不识别这个型号

46XT有好几个量产工具版本,你下载其他的版本挨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XT有好几个量产工具版本,你下载其他的版本挨个试

其他版本这个型号最高支持到单片64g:cry:

网友C:
1片128不是两片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片128不是两片64?

??46xt最高支持单片64的,然而我这个颗粒是单片128的

网友(2020-02-25):
我的U盘就是这个颗粒,但是主控是SM3268AB,用对应的量产工具,还找不到该型号的颗粒,很神秘。

网友:
我买的U盘是这个颗粒,但是主控是SM3268AB,无法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