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容我问个有点傻的问题.以前的多ce封装单颗和现在的3d nand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9-03-08):
单个颗粒多ce很多年前就有了,也就是一个颗粒封装好几个进去,乍看之下感觉和现在的3d堆层数没太大区别啊......
只是现在技术更好堆得更多而已.........
这两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

此问题无实际意义.只是满足好奇心.

网友:
搜ID搜到一个名字,
xieying

网友A:
堆栈层数早就有了,以前都是叠die封装的,只是没有现在这么狠罢了,以前限于工艺限制,三星丧心病狂16层叠die已经让F变成薄皮大馅饺子了,但是现在工艺进步叠die实验室好像最高是256层甚至更多,这个和3D没关系,3d的立体结构是发生在一个die上面的,叠die指的是把这些die(晶核)堆叠起来,你可以通俗理解2D-nand就是平房,3D-nand就是楼房,叠DIE就是把地平线摞在一起(想想八大行星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分别在上面起高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栈层数早就有了,以前都是叠die封装的,只是没有现在这么狠罢了,以前限于工艺限制,三星丧心病狂16层叠d ...

又看了一些资料,形容不如说是十张纸叠一块和一张纸画个立体绘画